请问钻铣床的滑台如何排切削液

楼主(2018-09-07):
好不容易买了一台7045,断断续续的装完了,接好电,配好了切削液,突然发现滑台上连个排水孔也没有,打电话问客服说随便钻个眼就行,满心怀疑,这是个好办法吗??
请教下有经验的前辈们,这个滑台上切削液回流,应该怎么弄最好呀,谢谢!

网友A:
就是打个眼流到下面的油盘里,很多钻铣床没有设置这些装置,造成满地是削切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打个眼流到下面的油盘里,很多钻铣床没有设置这些装置,造成满地是削切液。

谢谢,看来真得打眼了,在哪里打比较好,打个眼会影响这个滑台的强度吗?

网友B:
工作台一端打个孔, 装个接头, 加一根塑料管子,把水导下去,,,就这么简单,还要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台一端打个孔, 装个接头, 加一根塑料管子,把水导下去,,,就这么简单,还要问

谢谢,以前没搞过,买了台新机器,上来就打孔,有点心疼阿,哈哈哈,这下明白了,开始也想着这么搞的,看了一圈也没见过别人是怎么搞的,现在有底了

网友:
上个图片大伙看看啥机器  最好设计个水槽

网友:
在一边打个眼。按装个接头向下。然后接个管子随便接。

网友(2019-01-24):
闲在家用机器很多都不考虑这个问题,让人郁闷。智能钻孔,如果冷却液计划用泵回流再用,还应该考虑加个过滤器,用摩托车的油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