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处理器的Holybro Tekko32 35A ESC BLHeli_32 3-6S

楼主(2018-09-07):
Holybro Tekko32 F3 35A ESC BLHeli_32 3-6S F3 MCU Dshot1200

US$ 61.95

Description:
Brand name: Holybro
Item name: Tekko32 35A ESC
Power input: 3-6S LIPO
Cont.Current: 35A
Size: 15*30 mm
Weight: 3.6g / pc

F3 将取代现有的F0处理器。

网友:
厉害了,大力的40a四合一还是cc3d的呢

网友:
越来越快了额

楼主:
何时能升级到DShot48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何时能升级到DShot4800

我猜應該沒有DShot4800.那是無法想像.

网友B:
何时能升级到DShot 88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时能升级到DShot 8800

DShot8800肯定没有,因为只会有DShot9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應該沒有DShot4800.那是無法想像.

KISS 32A ESC 已经率先使用Dshot 2400,MCU是ARM Cortex M4(80Mhz)

网友C:
大才小用了

网友:
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这颗芯片没有比较器,难道用AD来采换相

网友(2019-11-04):
请问您这里是厂家么?有关于Tekko32 35A电调的技术问题需要请教,请问如何联系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