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航模课程做的一架小室内飞机

楼主(2018-09-07):
       连动力橡筋一起2.8克,可以在教室里飞半分钟。选用学校里很容易找到的材料制作,机身前段用芦苇杆和细木条,机翼用吹塑纸,桨轴和挂钩用回形针,桨叶用校牌卡纸。动力橡筋现在用1×1航模橡筋,也可以用扎校牌套壳的橡筋圈。今年的课程目标就是用这些东西,每人做出一个能在教室里放飞的飞机,由学生自己设计并制作,我只在第一次课演示这个飞机的飞行,作为课程的引入。

版主丹顶鹤仅将字体发大

网友:
    资深老教练认为 "小橡筋动力飞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航模入门的首选。组装,调整试飞,测试与比赛整个一条龙是个非常好的教学与培训活动。"

网友A:
呵呵,当年看航空模型就是做类似的,最最郁闷就是材料,可能作者当地比较容易找到吧,芦苇杆....心中永远的阴影啊...查遍资料,发现南方沿海城市是没有的...拜托~能不能在普及模型上推荐一些普遍一点的材料啊....别拿些地域性材料来制作,考虑下小朋友的感受,想跟着做,又没有材料那是童年阴影啊,考虑下人性化呢~从生活用品中发掘一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当年看航空模型就是做类似的,最最郁闷就是材料,可能作者当地比较容易找到吧,芦苇杆....心中永远的 ...

野外山塘河沟边上有芦苇,每次有机会见到我都收集一些节距长的回来,放在阴凉处晾干,还有白茅杆、粗壮的狗尾巴草杆等,看到合适的就收集,有些都放了好几年了。

一月、二月份割的芦花杆比较结实,直接可以做机身等强度要求较大的部件,破开成细条可以做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等。现在轻木、桐木容易买到了,我平时也很少用这些植物茎秆了,只是给学生上课示范启发他们,才用这些材料来做,让他们明白,只要肯动脑去想,有心去做,身边有很多可用的东西。
芦苇全国各地都有,其他类似的质轻的植物杆茎也可以用的,比如高粱杆等。

楼主:
这张卡片长8.5厘米,宽5.4厘米,重量0.8克,本身过了胶面,具有一定的强度,和可塑性,每平方分米的重量约1.7克。找到这样的卡纸,可以将它用来做飞机的机翼,螺旋桨叶等。如果做室内飞机,可以将机翼镂空后蒙保鲜膜,减轻重量。

这种透明的硬吸管也很轻,可以做小室内飞机的机身。
开动脑筋,多观察思考,总是能找到适合的材料的。

楼主:
这个螺旋桨的桨叶就是用上面的卡片纸做的。桨轴用的是回形针,机头也是回形针弯成的。绿色的小垫片是棒棒糖的塑料棒,用打火机加热后摁到光滑的桌面上,再用小刀切下。
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材料可以选用,只要心细寻找,总能找到。

楼主:
芦苇杆劈成0.5mm宽的细条,蒙保鲜膜做成的垂直尾翼。废旧钓鱼竿打磨减重做的机身杆。

楼主:
4mm吹塑板打磨机翼,做成的小飞机。原来全部用吹塑板做成手掷飞机,后来用芦苇杆做机身改成弹射飞机。

楼主:
A4打印纸做的手掷纸模型飞机

楼主:
全部用一张A4做成的手掷模型飞机,机头加挂钩也可以弹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当年看航空模型就是做类似的,最最郁闷就是材料,可能作者当地比较容易找到吧,芦苇杆....心中永远的 ...

淘宝搜南狄,各种粗细长度~
吸管相对更好找~
材料靠自己~

楼主:
材料是要靠自己找的,能上淘宝的,各种材料都基本上能找到,轻木、桐木、松木、桦木……有板材、方条、三角条、圆条……还可以选择碳纤维杆或管、各种PVC管,如果立足于当地资源,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废弃物品,说不定就是很好的材料,比如,要做室外橡筋动力飞机的螺旋桨,圆柱形的沐浴露瓶子就是很好的材料,计算好桨叶角后,画出桨叶图样,按图样剪下来就是了,省了很多制作工序。如果手上有现成的螺旋桨叶,用它来描画图样更省事更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材料是要靠自己找的,能上淘宝的,各种材料都基本上能找到,轻木、桐木、松木、桦木……有板材、方条、三角 ...

圆柱形的沐浴露瓶怎么做螺旋桨?讲讲方法,我很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柱形的沐浴露瓶怎么做螺旋桨?讲讲方法,我很感兴趣。

这是一种简易的薄片螺旋桨做法,螺距准确度不是很高,但适合初学者制作。方法《图纸和制作过程:吹塑纸室内橡筋飞机》这个贴里就有简单提到

用圆柱形塑料瓶可以直接用桨叶图样在上面描出要剪下来的部分,而不需要另外加热了。
螺距一般控制三个位置的桨叶角,原理见下图。

主要是根据螺距确定桨叶角,求出三个不同位置的桨叶角度差值,按上图原理桨叶轴线的倾斜角度,放上做好的叶片图样用记号笔描出桨叶,用剪刀剪下来就行了。
要做准确螺距的螺旋桨,还是要专门做模具才行。

楼主:
空间再高50厘米,这小飞机应该可以飞1分多钟。这几天不断调试,最好的时候在空中盘旋10圈碰天花板,然后大角度俯冲落地,共盘旋12圈,还有剩余动力。不过,上课时在教室里飞30秒是不成问题的了。

楼主:
昨天下午的第一次航模课程放飞了这架小飞机,它还蛮争气呢,在教室里转了几圈,最后碰撞在日光灯管上,坠落还表现一番特技。
这个飞机的飞行吸引了所有参加课程学习的学生,90分钟的课堂始终全神贯注地听我讲述航空发展简史和航空模型的过去和现在,尤其对我们广西航模队在世锦赛和全国赛上取得的优异成绩感兴趣,课堂上还学习了两种简易纸模型手掷飞机的制作,总算是开了个好头。
按以前的教学经历来看,这一届的学生应该会学得不错。

楼主:
今天带着这个小飞机去辅导小学生,结果被小孩子看上了,两小时前换了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