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船吧

楼主(2018-09-07):
新手,小白,菜鸟,还不潜水。对,这就是我。(我有个师傅在论坛里,希望别被发现,免不了一顿臭骂,毕竟坦克烂尾了)
没有图纸,没有设计,随心所欲做的,还是希望高手,前辈指导一下
大的改动就算了,可是说出来听一听,下次在做可以注意,这个已经基本定型了。
总长1.5米,宽50,高30
准备使用双螺旋桨,不用船舵,螺旋桨尺寸,电机,电调等还得前辈指导
上图吧,没啥特殊情况晚上更新一下进度

网友:
哎呦,不错哦。厉害啦
来自 13楼

楼主:
下一步准备上树脂胶
因为外壳不规整,请问各位前辈,是在KT板上直接上腻子打磨,还是先刷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在打磨

网友A:
没舵就要用双电机双电调,差速转向,效率不高,没有舵好,除了原地转向

网友:
有师父带真好,省的走弯路

楼主:
心情激动!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舵就要用双电机双电调,差速转向,效率不高,没有舵好,除了原地转向

谢谢指导,做完壳子可以后续改动,还没开始配置动力

楼主:
分享一下工具,房间垃圾堆一样

楼主:
再分享一下烂尾已久的坦克(我师父苦心指导下)细节就不发了,毕竟现在改行做船了

网友:
坦克多少钱出

网友:
工具是要啥有啥  好羡慕

楼主:
外形基本搞完了,船尾很麻烦,浪费了很长时间。

网友:
这船型算了,报废吧

楼主:
好歹让我做完累计一下经验,

楼主:
不太会弄,瞎j8搞。也不知道对不对。各位见谅。
先刷一层环氧和玻璃纤维,明天上原子灰。打磨。应该外形部分就差不多了

楼主:
谢谢老哥夸奖哈哈哈

网友:
这个工具间真是,往事具备只欠图纸。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夸奖哈哈哈

客气客气,好手艺要赞!

网友:
请问LZ的蒙条是机开还是美工刀划出来的?整板蒙条可以一起开贴,佩服大神的手艺

楼主:
kt板划出来的

网友:
LZ船搞好没

楼主:
在修车的地方整形的

网友:
后面没了……

楼主:
腻子外形基本就这样了。好多人说像浴缸,哈哈就这样吧,浴缸就浴缸吧。没有经验没有图纸完全靠想象力哈哈。
船桨花了170块钱打印了两个直径80mm的五叶浆,比较粗糙,等电机来了拿到细沙堆磨一下然后包上一层树脂胶
电机买的895电机(毕竟没有快速的要求)
明天腻子外边再上一层树脂胶加固保护一下外形就ok了
暂时实验性配置:
螺旋桨:80mm直径五叶浆
电机:895电机(12V3000转)
电机驱动德力西40A电机控制器一拖二(电位器改成舵机控制旋钮,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大神有用接收机直接改成电位器信号的)。用电调考虑到功率问题和价格问题,如果这个40A不行还有12V500W电动车控制器也可以参考比较实惠。唯一的问题就是调速很扯淡,不能直接连接接收机,需要舵机控制电位器。搞不好故障率会很高。
正反转采用二开二闭12V120A继电器,12V供电吸合。常闭为正传,常开为倒转。方法很简单,交叉连接输出正负极就ok(没有电器基础,研究了好半天,不知道能行不)
电机轴采用8mm不锈钢,外壳为内16外18mm不锈钢管,两端镶嵌法兰轴承或者普通轴承+油封(内部注满高温油脂)(两种方法不知道那种防水性好,需要进一步验证)
以上纯属小白瞎研究,有建议的大神请留言。万分感谢少走弯路。

楼主:
不知不觉俄罗斯国旗涂装出来了哈哈
依靠现有自喷子+胶带搞得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