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m32位三轴云台没有俯仰怎么回事,其他功能全部正常?

楼主(2018-09-08):
storm32位三轴云台没有俯仰怎么回事,其他功能全部正常?

网友A:
接上软件看看是不是软件里没开俯仰

楼主:
哦,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软件看看是不是软件里没开俯仰

怎么看是打开还是关闭,我下截软件进入调 试页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软件看看是不是软件里没开俯仰

调了半天还是不行啊,再一个也没有复位,买的二手的感觉硬件没问题,就是控制不了俯仰

网友A:
俯仰是不会自动修正,还是不能从控上控制
如果是不能在控上控制 就这么改

新建文本文档,将下面的复制进去 保存为*.cfg格式文档,然后在软件里setting>load from file  这个不一定每个都适用,权当测试用
%SettingsHash = (
  'Gyro LPF' => [ 1 , '1.5 ms' ],
  'Imu2 FeedForward LPF' => [ 1 , '1.5 ms' ],
  'Low Voltage Limit' => [ 1 , '2.9 V/cell' ],
  'Voltage Correction' => [ 0 , '0 %' ],
  'Pitch P' => [ 150 , '1.50 ' ],
  'Pitch I' => [ 1000 , '100.0 ' ],
  'Pitch D' => [ 450 , '0.0450 ' ],
  'Pitch Motor Vmax' => [ 150 , '150 ' ],
  'Roll P' => [ 160 , '1.60 ' ],
  'Roll I' => [ 1000 , '100.0 ' ],
  'Roll D' => [ 550 , '0.0550 ' ],
  'Roll Motor Vmax' => [ 150 , '150 ' ],
  'Yaw P' => [ 240 , '2.40 ' ],
  'Yaw I' => [ 1400 , '140.0 ' ],
  'Yaw D' => [ 850 , '0.0850 ' ],
  'Yaw Motor Vmax' => [ 150 , '150 ' ],
  'Pan Mode Control' => [ 7 , 'Rc2-3' ],
  'Pan Mode Default Setting' => [ 0 , 'hold hold pan' ],
  'Pan Mode Setting #1' => [ 5 , 'off' ],
  'Pan Mode Setting #2' => [ 5 , 'off' ],
  'Pan Mode Setting #3' => [ 5 , 'off' ],
  'Pitch Pan (0 = hold)' => [ 20 , '2.0 ' ],
  'Pitch Pan Deadband' => [ 0 , '0.0 ' ],
  'Pitch Pan Limiter' => [ 0 , '0 %' ],
  'Roll Pan (0 = hold)' => [ 20 , '2.0 ' ],
  'Roll Pan Deadband' => [ 0 , '0.0 ' ],
  'Roll Pan Limiter' => [ 0 , '0 %' ],
  'Yaw Pan (0 = hold)' => [ 15 , '1.5 ' ],
  'Yaw Pan Deadband' => [ 50 , '5.0 ' ],
  'Yaw Pan Limiter' => [ 0 , '0 %' ],
  'Yaw Pan LPF' => [ 0 , '0.00 s' ],
  'Pan Deadband Hysteresis' => [ 0 , '0.0 ' ],
  'Rc Dead Band' => [ 10 , '10 us' ],
  'Rc Hysteresis' => [ 5 , '5 us' ],
  'Rc Pitch Trim' => [ 0 , '0 us' ],
  'Rc Roll Trim' => [ 0 , '0 us' ],
  'Rc Yaw Trim' => [ 0 , '0 us' ],
  'Rc Pitch' => [ 4 , 'Rc2-0' ],
  'Rc Pitch Mode' => [ 2 , 'absolute centered' ],
  'Rc Pitch Min' => [ 65286 , '-25.0 ' ],
  'Rc Pitch Max' => [ 250 , '25.0 ' ],
  'Rc Pitch Speed Limit (0 = off)' => [ 400 , '40.0 ?s' ],
  'Rc Pitch Accel Limit (0 = off)' => [ 300 , '0.300 ' ],
  'Rc Roll' => [ 5 , 'Rc2-1' ],
  'Rc Roll Mode' => [ 2 , 'absolute centered' ],
  'Rc Roll Min' => [ 65286 , '-25.0 ' ],
  'Rc Roll Max' => [ 250 , '25.0 ' ],
  'Rc Roll Speed Limit (0 = off)' => [ 400 , '40.0 ?s' ],
  'Rc Roll Accel Limit (0 = off)' => [ 300 , '0.300 ' ],
  'Rc Yaw' => [ 7 , 'Rc2-3' ],
  'Rc Yaw Mode' => [ 2 , 'absolute centered' ],
  'Rc Yaw Min' => [ 65286 , '-25.0 ' ],
  'Rc Yaw Max' => [ 250 , '25.0 ' ],
  'Rc Yaw Speed Limit (0 = off)' => [ 400 , '40.0 ?s' ],
  'Rc Yaw Accel Limit (0 = off)' => [ 300 , '0.300 ' ],
  'Standby' => [ 0 , 'off' ],
  'Re-center Camera' => [ 0 , 'off' ],
  'IR Camera Control' => [ 0 , 'off' ],
  'Camera Model' => [ 0 , 'Sony Nex' ],
  'IR Camera Setting #1' => [ 0 , 'shutter' ],
  'IR Camera Setting #2' => [ 2 , 'video on/off' ],
  'Time Interval (0 = off)' => [ 0 , '0.0 s' ],
  'Pwm Out Control' => [ 0 , 'off' ],
  'Pwm Out Mid' => [ 1500 , '1500 us' ],
  'Pwm Out Min' => [ 1100 , '1100 us' ],
  'Pwm Out Max' => [ 1900 , '1900 us' ],
  'Pwm Out Speed Limit (0 = off)' => [ 0 , '0 us/s' ],
  'Script1 Control' => [ 0 , 'off' ],
  'Script2 Control' => [ 0 , 'off' ],
  'Script3 Control' => [ 0 , 'off' ],
  'Script4 Control' => [ 0 , 'off' ],
  'Scripts' => [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
  'Imu2 Configuration' => [ 0 , 'off' ],
  'Acc Compensation Method' => [ 1 , 'advanced' ],
  'Imu AHRS' => [ 1000 , '10.00 s' ],
  'Virtual Channel Configuration' => [ 0 , 'off' ],
  'Pwm Out Configuration' => [ 0 , 'off' ],
  'Rc Pitch Offset' => [ 0 , '0.0 ' ],
  'Rc Roll Offset' => [ 15 , '1.5 ' ],
  'Rc Yaw Offset' => [ 0 , '0.0 ' ],
  'Beep with Motors' => [ 1 , 'basic' ],
  'Pitch Motor Usage' => [ 0 , 'normal' ],
  'Roll Motor Usage' => [ 0 , 'normal' ],
  'Yaw Motor Usage' => [ 0 , 'normal' ],
  'Imu Orientation' => [ 12 , 'no.12:  -z0?  y  x -z' ],
  'Imu2 Orientation' => [ 0 , 'no.0:  z0?  x  y  z' ],
  'Pitch Motor Poles' => [ 20 , '20 ' ],
  'Pitch Motor Direction' => [ 2 , 'auto' ],
  'Pitch Startup Motor Pos' => [ 233 , '233 ' ],
  'Pitch Offset' => [ 0 , '0.00 ' ],
  'Roll Motor Poles' => [ 14 , '14 ' ],
  'Roll Motor Direction' => [ 2 , 'auto' ],
  'Roll Startup Motor Pos' => [ 233 , '233 ' ],
  'Roll Offset' => [ 0 , '0.00 ' ],
  'Yaw Motor Poles' => [ 14 , '14 ' ],
  'Yaw Motor Direction' => [ 2 , 'auto' ],
  'Yaw Startup Motor Pos' => [ 339 , '339 ' ],
  'Yaw Offset' => [ 0 , '0.00 ' ],
  'Acc LPF' => [ 2 , '4.5 ms' ],
  'Imu DLPF' => [ 0 , '256 Hz' ],
  'Rc Adc LPF' => [ 0 , 'off' ],
  'Hold To Pan Transition Time' => [ 250 , '250 ms' ],
  'Imu Acc Threshold (0 = off)' => [ 25 , '0.25 g' ],
  'Acc Noise Level' => [ 40 , '0.040 g' ],
  'Acc Threshold (0 = off)' => [ 50 , '0.50 g' ],
  'Acc Vertical Weight' => [ 25 , '25 %' ],
  'Acc Zentrifugal Correction' => [ 30 , '30 %' ],
  'Acc Recover Time' => [ 250 , '250  ms' ],
  'Motor Mapping' => [ 0 , 'M0=pitch , M1=roll' ],
  'Imu Mapping' => [ 0 , '1=IC2 , 2=IC2#2' ],
  'ADC Calibration' => [ 1550 , '1550 ' ],
  'NT Logging' => [ 1 , 'basic' ],
  'Mavlink Configuration' => [ 0 , 'no heartbeat' ],
  'Mavlink System ID' => [ 71 , '71 ' ],
  'Mavlink Component ID' => [ 67 , '67 ' ],
);

楼主:
可以自动修正,就是控上控制不了,接收机没有问题,在一没有复位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俯仰是不会自动修正,还是不能从控上控制
如果是不能在控上控制 就这么改

复制到哪里,那个格式怎么新建,右键鼠标新建吗,,我这里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俯仰是不会自动修正,还是不能从控上控制
如果是不能在控上控制 就这么改

文档建完了,复制到哪里

网友:
扩展名一定要是.CFG,前面名字无所谓怎么用看6楼加粗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