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涵道用杂牌电池可以飞吗,

楼主(2018-09-08):
还是必须用品牌电池

网友:
杂牌电池要好也没问题

网友:
90涵道需要巨大的电流,不要用杂牌电池

网友:
要用高C数的

网友:
可以,反正也是杂牌子电池,祸祸呗

网友:
可以飞的

网友A:
都飞90涵道了还差这点钱。 要是钱不充裕飞70的也可以啊。 勉强上影响体验。

网友:
想用杂牌也不是不可以,改12S就行了。

网友:
先不说杂牌不杂牌,90涵道是电老虎,如果放电不够的电池,可能根本就飞不起来,或者一次就把电池搞大了(发胀)。
以常见的6S 90涵道,外转子的,电流要求最低的也要80A,内转子多叶的,电流峰值往往120A以上。

网友:
两块杂牌并联

网友B:
可以用,杂牌也不是自己出的,能出电芯的厂家就那几个,只要平衡好放点倍率大就没问题,别听那些**人事非得用格式和花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杂牌也不是自己出的,能出电芯的厂家就那几个,只要平衡好放点倍率大就没问题,别听那些**人事非得 ...

想了下还是买差点吧,不用暴力,能飞就行,一块电池能买2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飞90涵道了还差这点钱。 要是钱不充裕飞70的也可以啊。 勉强上影响体验。

脑子一热买的,买了我就后悔了

网友:
很简单,插上电显,全油门 电压不低于3.7就可以用,最好的电池电压可以到3.9-4.0。如果是飞翼的那些3.5公斤以上重的飞机,不光不建议杂牌,还要用最好的那两三款电池~

网友:
90涵道用杂牌电池,不是不能飞,是全油门起飞就低电压报警了,航线来回走一下,就差不多可以降落了,明显能感觉飞机没后劲了。

网友:
看放电c数 杂牌电池也没定义有的也非常好用,比如说我拿的与某式电池一样的电芯做出来的电池没有品牌,你能说他不好用吗

网友:
比较过,同样容量和C数的杂牌的会发热,号电池发热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