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指点TINY8X和X9Dplus遥控 如何调试起飞啊 弄了 ...
求大神们指点TINY8X和X9Dplus遥控 如何调试起飞啊 弄了一天也起不来

楼主(2018-09-08):
求大神们指点TINY8X和X9Dplus遥控 如何调试起飞啊 弄了一天也起不来 ,具体参数怎么调节,对频等等 几乎新手不太懂。

网友A:
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

网友B:
首先你的飞机接收是睿思凯。。然后对频。然后bf简单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