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MAVIC2 探索天坑的可行性探讨

楼主(2018-09-08):
3年前我用一台精灵3,尝试去云南曲靖沾益的巨型天坑探索了一次,详情见上一个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4625
  在实际探索的过程中,由于天坑实在太大太深,我飞行得非常谨慎,每一步都在尝试性往下降。 这个天坑用扔石头法则测量深度8秒听见声音,减去声音传播的时间,初步估计约有250米深。
  探索未知的世界是人类的天性,天坑由于特殊的地理结构和形成方式,天坑底部的生物圈往往和地面上的隔绝的,也就是说天坑底部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所以我对天坑底部的世界一直充满着探索的欲望。
  如果想要人绳降下去,难度和风险都很高,目前最快捷的方式就是使用无人机,但是天坑底部特殊的磁场和环境,无人机炸鸡的风险仍然很高
  三年前我用精灵3下探,大概下探了50米的样子,就出现GPS信号丢失的情况,一会又回复很不稳定,故而不敢继续下降,怕万一飞机失控炸鸡,现在飞机比以前更先进了,但天坑的风险仍然存在
  这么说吧,如果强行讲无人机下降到天坑底部,可能意味着没有GPS信号,指南针可能也会被干扰,仅仅能依靠飞机的遥控信号来控制。 由于天坑是一个自然平底锅型,遥控和飞机之间没有障碍物,遥控和飞机的信号传输应该不是问题。但如果丢了GPS和指南针,MAVIC2的壁障功能还有效吗? 我最担心的就是没有GPS,飞机自由漂移撞到墙壁然后坠落。  我会在白天去天坑,白天天坑底部是光线充足的

网友:
我们大疆现在有全宇宙最先进的避障系统,是不可能炸机的,人为想炸都不可能!

网友A:
坑里光照条件不好,避障很可能会失效。但是对于非专业玩家,又实在没有什么比御2P更合适的选择了。对于探坑探洞用的飞机,个人倾向于全方位超声波避障的PIX飞控,433mhz的遥控,还得需要机载辅助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坑里光照条件不好,避障很可能会失效。但是对于非专业玩家,又实在没有什么比御2P更合适的选择了。对于 ...

这样组合下来续航应该是个问题 只要加了灯 续航都会受影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组合下来续航应该是个问题 只要加了灯 续航都会受影响啊

影响不大,6个单头超声波模组和2X10W功率的U2灯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很有限的。

网友B:
如果能接近到坑沿的话,用绳子直接吊着相机或者大疆下去行不

网友C:
绳索系360度旋转三轴无刷云台+高清摄像头+辅助照明+实时图传,成本也低,保险系数高的多。

网友:
上面说的对哦  绳子+云台+相机+图传+外壳保护

网友D:
用绳子吊一个履带机器人下去,带摄像头图传和红外定位,再加上探照灯,比飞机靠谱

网友:
拿台激光雷达扫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不大,6个单头超声波模组和2X10W功率的U2灯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很有限的。

U2的灯珠的确是效率很高 如果打到300流明实际功耗也就2W左右  这个方案我研究一下 前辈说的飞控模组具体是哪个型号?我在淘宝上没有搜索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接近到坑沿的话,用绳子直接吊着相机或者大疆下去行不

这样的话你降下去也是在坑底的边边 关键是到了底部还能继续移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绳索系360度旋转三轴无刷云台+高清摄像头+辅助照明+实时图传,成本也低,保险系数高的多。

我担心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250米的高度需要250米的绳子,考虑到还要登山等的便携性,只能用鱼线代替,这样降落下去的话绳子吊着的云台将会不断摆动,没法定位,实际拍出来的画面估计没法用。别说250米,就算25米的绳子你吊一个相机下去也是晃动得很厉害的
第二就是,云台下去以后再绳子的力,风的吹动下,将会无限自转,根本停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绳子吊一个履带机器人下去,带摄像头图传和红外定位,再加上探照灯,比飞机靠谱

这个想法理论是可以的,但还是有几个问题。
您看我上一个帖子,第一次探天坑的那个,有一张照片,天坑底部不是平的,而是各种植物,我估计底部可能是一个小型的森林,如果放一个履带车下去估计基本没法行走,而且用绳子的话可能履带车稍微被什么卡住了就再也拉不回来了。

网友:
看可不可以用遥控信号的中继来解决问题,在天坑附近布设一个信号中继点,这样遥控和图传的信号就能很清晰从传递给操纵手,这样就不容易出现失控问题了。

网友:
伞绳怎么样,强度高,也轻.
或者干脆系留无人机好了....不用担心电的问题,这样就可以装足够多的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2的灯珠的确是效率很高 如果打到300流明实际功耗也就2W左右  这个方案我研究一下 前辈说的飞控模组具体 ...

乐迪就有单目超声波模组和PIX2.4.6飞控。飞控别买2.4.8的,是硬件低配版。

网友:
当心被坑里的不明生物给叼走,例如恐龙

网友:
直接挂绳攀登下去,

网友:
你先去试水,可以的话咱们也去探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