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ono小刀锋 动力与五金配置

楼主(2018-09-08):
新手收了条mono小刀锋,求各位老师推荐一下动力配置与五金,是该选择一体轴系还是老鼠尾式的了,动力是上28系还是36系,还有装船注意事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

70左右

网友B:
船多少钱?估计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船多少钱?估计不便宜

人家发帖求助 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70左右

建议28 电机直径越小越利于调整出轴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28 电机直径越小越利于调整出轴角度

好的谢谢,那是用一体化轴系还是用老鼠尾轴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多少钱?估计不便宜

很便宜玩具船的价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是用一体化轴系还是用老鼠尾轴系

个人是比较抵触软轴的 毕竟是滑动摩擦!这也是无奈的折中方案!大神们都说 因其便于调整出轴角度 建议新手软轴 其实 安装时多做做功课 也不难!但前提是船体形状结构允许!

网友C:
70cm啊 一般用2860 暴力36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是比较抵触软轴的 毕竟是滑动摩擦!这也是无奈的折中方案!大神们都说 因其便于调整出轴角度 建议新 ...

那用一体化硬轴轴系可以推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cm啊 一般用2860 暴力3660

我看到有个叫海德拉的2874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个叫海德拉的2874不知行不行

绝对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一体化硬轴轴系可以推荐一下吗?

你要先确定你的船是否可以上硬轴 出轴角度差太多 影响姿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个叫海德拉的2874不知行不行

我用过 我觉得是不咋地 我那个有点抖  都没用过几次 一直压箱底 关键是我完全拆解了看 磁钢居然单单用纤维包裹 连胶都没用 这样高速很容易爆掉 稍微好点的电机都是燕尾槽镶嵌磁钢加胶和纤维  对了 转子直径也不是15MM 是13还是13.5 和一般28系列电机一样

海德拉2874

海德拉2874

网友:
感觉杂牌电机的做工都比那个好  这颗是2850的转子 3200KV 上过6S 都没事 不过只玩过两次 平时最多4S 纤维有点起毛 是经常拆的时候摩擦到定子内壁 我后来加胶处理过了 现在很光亮

杂牌2850

杂牌2850

网友C:
至于 你要用啥电机 我觉得 现在的电机好像都不错 当然腾翔是很棒的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于 你要用啥电机 我觉得 现在的电机好像都不错 当然腾翔是很棒的 嘿嘿

谢谢!看来学问还很多,网上也找不到装船的具体教程,
不知有没有其他论坛可以推荐一下
第一次装船 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学问还很多,网上也找不到装船的具体教程,
不知有没有其他论坛可以推荐一下
第一次装船 头 ...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学问还很多,网上也找不到装船的具体教程,
不知有没有其他论坛可以推荐一下
第一次装船 头 ...

额 就这论坛里翻翻老帖子啊 我都是潜水挺久才正式玩

网友C:
不过玩船之前也玩了两三年的车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玩船之前也玩了两三年的车 嘿嘿

我也是一直玩车,第一次玩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清船型,如果你定位是mono。那么电机可选腾翔1540 ,豹子2860x2,宝文2860,kv值3400左右。电调海王1 ...

谢谢了!

网友:
你玩什么车型

楼主:
1/8油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