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sbs01t温度传感器电阻断了可以修吗?

楼主(2018-09-09):
futaba温度传感器电阻断了可以修吗?或者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电阻是什么型号的?重买一个传感器太贵了啊。
电阻折了温度显示396°

网友:
法國有人用ppg501a1替代

网友A:
拍个清晰的电阻照片,热敏电阻测温通常是ntc,一般三参数 25℃时电阻,也就是我要照片的目的,然后是b值,常用的就几种,多买几个试试,最后是精度,买个1%的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清晰的电阻照片,热敏电阻测温通常是ntc,一般三参数 25℃时电阻,也就是我要照片的目的,然后是b值, ...

没有办法拍照片了,我刚才把断的电阻用焊锡焊在一起了,全堵上了,感觉一切正常了,还可以这种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拍照片了,我刚才把断的电阻用焊锡焊在一起了,全堵上了,感觉一切正常了,还可以这种操作,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电阻两侧引脚不会完全断裂。
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阻值,正反量两次,如果都一样,基本上可以判定板子上的电路对测量值没影响。同时告诉我一个大概的环境温度。这样可以知道电阻值大概是多少。
如果方便,弄杯带冰的水,把电阻泡进去,注意别进水,然后再量个阻值,然后可以对比电阻规格书或者通过公式计算出B值。

网友A:
另外,我最近正在做sbus的传感器,今天刚调完测温的,想问一下您使用的时候测温范围大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最近正在做sbus的传感器,今天刚调完测温的,想问一下您使用的时候测温范围大概是多少。

给油机使用,说明书写的范围是负20到正200°,我正常是在100度以下到环境温度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电阻两侧引脚不会完全断裂。
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阻值,正反量两次,如果都一样,基本 ...

我手里没有万用表,所以尝试着焊了一下,没想到恢复正常了,反应灵敏,跟室内温度计只差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