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s2 传感器-温度

楼主(2018-09-09):
硬件设备参考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使用热敏电阻进行测温,温度测量范围是-20~200(下面图片中是手里现有的ntc,只能到125度,能到200度的没在手边)。
和之前帖子中的电压传感器相比(后续都会和电压传感器做比较),温度传感器只占用1个槽位,所以设置起来简单很多。
按下按钮上电,直接进入槽位选择,长按后保存。
来个测试图片

网友:
还是搞不懂是什么,楼主这是外部的传感器通过接收机反馈到遥控器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