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拉飞机如何确定拉力线?谢谢,主要考虑这样布置不会损坏螺旋桨

楼主(2018-09-09):
请问高手们,如果我自己要做这样的飞机,推力线如何调整?下拉还是平行?谢谢背拉的飞机如何确定推力线?谢谢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这种结构在动力方面存在不必要的损耗,如果把副翼上移到电机平面,感觉会更高效,也不存在拉力线问题。

网友:
我觉得。平行就好。推力线 和下单翼 接近

网友:
这个飞机挺好看的,国内能能买到么?

网友:
好小子好像是下拉5度

楼主:
我淘宝看到的

网友:
这机看着有点眼馋了。。。。不过说回来折叠桨寿命也还过得去

网友:
依实际飞行情况做调整  如果加油低头 则向上加大角度 否则  向下调整角度

网友:
平行即可,没啥好调的,可能就是重心稍后点。

楼主:
我做一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