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 9X2 求助老模友

楼主(2018-09-09):
问题是,我现在手上收到的JR 9X2遥控器居然没有换手的设置,也就是没有STICK MODE菜单的,无法从MODE1改成MODE2 (日本手改美国手)
我知道某些JR控有限制这个设置阉割了,但是9X2这个控也有不能换手的版本吗?
怎么办?

网友:
拆开。摇杆和摇杆线换位置

网友:
不过 微调好像 换不了。不行就飞线。嗯嗯。或者 给微调上做个标记也行

网友:
jr还有这样的高级控!有意思。

网友:
我的可以啊

网友:
按着ENT按钮开机,进入系统菜单。

网友:
LS正解   用了好久9X2 至今珍藏两台  手感超级棒   模拟器中!~~~~~~~~~~

楼主:
别跟我说进入系统菜单就有了,这么简单的事我还会来问吗! 我连菜单名都说出来了,没有这个菜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遥控器不是金色限量版。
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如果系统菜单里面没有选项。 试试进入隐藏的工程菜单里改变模式设置  参考一下这个 http://www.docin.com/p-543303920.html

网友A:
看楼主用过dx9,11x和mz24,本人用11x最近想换控,求教一下dx的手感,因为一直用11x所以没有找到更好手感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用过dx9,11x和mz24,本人用11x最近想换控,求教一下dx的手感,因为一直用11x所以没有找到更好手感的 ...

我ix12也有,手感偏硬,可能是弹簧太紧,手感肯定没有11X好,做工也没有JR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