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50 静改动 工程小队 之二:CAT 330D 挖掘机

楼主(2018-09-09):
上个月完成了第一个1:50 CAT 矿卡797的静改动,这个月开始改挖掘机。
这么多1:50静态挖掘机选来选去最后还是先选了CAT的330,一来看了看传动履带比较顺滑,二来比较便宜改坏了不心疼,三来论坛里有高手“微型挖掘机”已经改过一台330可以参考参考;

1:拆解
没什么好说的,螺丝卸掉,铆钉磨掉,全部拆散;
淘宝买了各种小减速电机,齿轮等以备使用;

2. 驱动部分改造,挑选合适的齿轮和6mm行星减速电机比划下:

各种打磨假组之后确定传动位置:

行走测试速度ok:

3. 回转机构改造:
齿轮没现成的,自己3D打印了大小齿轮若干适配,最后用0.7模的齿轮组:

带负载测试速度满意:

4. 小臂和挖斗动作改造:
本来想用电机丝杠方式,无奈没有cnc条件无法作出自己想要的微型结构,所以采取了拉线方式,对于1:50合金挖掘机来说,由于大小臂挖斗都很重,拉线的阻力有些大也没有电机丝杠来的线性,这个地方花了很多时间设计拉线油缸结构:

先用的钢丝,数十次手动测试后居然断了,后来和改过的模友交流,用鱼线会比较好,又去迪卡侬买了各种鱼线继续折腾:

手动测试后大小臂挖斗装好的效果:

5. 大臂升举改造
1:50的合金模型,大小臂挖斗比较重,而且我采取大臂转轴处齿轮传动的方式,杠杆原理决定这种方案也是最费力的,所以我选择了N20电机里减速比最大的一种,15 RPM,扭矩最大;
这里的四个齿轮也全部是3D打印了N种尝试后定下的,1s 3.8V电压驱动下效果满意;

6. 合体
小臂和挖斗 分别用两个N20电机控制,每一个电机轴上打印了两个绕线转盘,一去一会的两个线方向相反缠绕,这部分组装调试费了不少精力;

电调和接收连线,整车一共用到6个电机,6个独立1s电调,接收也买的微型接收,体积什么的都不错,焊接测试好后即可;

搞定!国际惯例摆拍几张:

PS也来张:

总结:
      这次静改动对于行走、回转和大臂升降的控制线性都很满意,可以很慢很线性,但是小臂和挖斗因为原配自重的原因加上拉线机构固有阻力大的缺点,动作不是流畅,尤其是挖斗动作一钝一钝的,下面这个视频是正常速度5倍放的,一来节约各位看官的时间,二来可以稍微遮羞下挖斗的动作不流畅...

好像视频不显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xNzQ2MzE1Mg==.html?spm=a2hzp.8244740.0.0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44740.0.0

       有了第一次挖掘机不完美改造的尝试后,下一台挖掘机肯定要全部用电机丝杠或齿轮传动来改造小臂和挖斗控制,当然这是后话,接下来本人第三个静改动模型就是下图的1:50 澳洲巨蜥,,当然只是拖头静改动,拖板已经很漂亮了!

网友:
我想来给楼主打工

网友A:
你那么多出我几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么多出我几个吧

和你头像换

网友B:
改得很不错,提个小建议,大臂举升组件有点单薄,容易扫齿或者齿轮与轴之间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得很不错,提个小建议,大臂举升组件有点单薄,容易扫齿或者齿轮与轴之间打滑

谢谢提醒,也考虑到强度问题,齿轮从0.5模改成0.7模增加接触面积,传动轴也磨了D槽减少滑动;

网友:
齿轮没现成的,自己3D打印了大小齿轮若干适配
----- 3D打印的 齿轮  耐用吗

网友:
X飞行队发来贺电!

网友C:
居然把我放在第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把我放在第三个

压轴的总在最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轴的总在最后

好想也有道理

网友D:
楼主方便来一套改装配件么?看了你的,我有一个小松200的1:50想改,N20电机不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方便来一套改装配件么?看了你的,我有一个小松200的1:50想改,N20电机不缺

200机型空间太小,用空心杯行星减速电机合适,n20太大了

网友(2018-10-18):
微观世界进发

网友(2019-07-31):
引用 楼主:
和你头像换

什么时候焊接插头啊

网友(2020-02-09):
真不错,这个必须点赞,我的线控挖掘机,至今还没改遥控,哎,目前就缺换向阀了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