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50函道选择飞机

楼主(2018-09-10):
请教:50双函道a10和苏27哪个好飞?或者其它的机型。朋友送了两个50函道电机和电调,之前用在苏27上边,我飞固定翼,但是没飞过函道,闲置太可惜,想入手一架函道,请问哪个更好飞?

网友:
飞机比这两个东西贵,不如买个70的PNP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0吧

谢谢,能说说它们的比较吗?谢谢

网友B:
A10  平直机翼,翼展大   适合新手飞!  我涵道就是A10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0  平直机翼,翼展大   适合新手飞!  我涵道就是A10开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能说说它们的比较吗?谢谢

双50涵道没有苏27卖的,而且a10中规中矩适合涵道练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50涵道没有苏27卖的,而且a10中规中矩适合涵道练习用

好的,谢谢~

网友C:
50涵道机型多,但太小没啥意思,以后上大点涵道这些东西都用不上了,建议64或70的,选4S电机,电池可通用,但不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涵道机型多,但太小没啥意思,以后上大点涵道这些东西都用不上了,建议64或70的,选4S电机,电池可通用,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