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款接收机性能,可靠性如何,谢谢

楼主(2018-09-10):
最近网上收到个FMS海鸥,但手上缺个接收机有点想再买个我FUTABA T8J,一直用FSKY的接收机用下来效果不错(原来有4个接收机正好,可有一个随飞机一起出掉,变成少了一个)
淘宝上看到这款接收机评价不错,也比FRSKY的便宜,就是没用过心里没底(电滑飞的又高又远反而对接收机要求高)
想请教一下用过的模友这款接收机性能,可靠性如何,谢谢!

网友A:
我有一个配14SG 正常使用 没有失控过

网友B:
最好升级下遥控

网友:
不咋地。SFHSS飞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配14SG 正常使用 没有失控过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升级下遥控

现在玩的不多,升级遥控开销太大了

楼主:
我用FRSKY的接收机也是S-FHSS制式的,飞的高度和远度都还可以,电滑可以到一个小点点的样子

网友C:
第一眼看以为是70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眼看以为是7008

非常的像

网友D:
我也在用很好,没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用很好,没失控过

好的,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FRSKY的接收机也是S-FHSS制式的,飞的高度和远度都还可以,电滑可以到一个小点点的样子

睿斯凯也有S协议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睿斯凯也有S协议的接收机?

仅有一款,好像外壳颜色挺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睿斯凯也有S协议的接收机?

有的,蓝色的,我买了4个满好用的

网友:
是不是叫日冠

楼主:
不是“日冠”,叫“睿斯凯”两家都是无锡出的

网友:
路过

不是很懂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日冠”,叫“睿斯凯”两家都是无锡出的

图上这个不是frsky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上这个不是frsky的嘛?

图上不是睿斯凯的接收机,是我想要买的上坛子来咨询的
这个蓝色的才是睿斯凯的,这个接收机我用了4个总体来说是还是不错的
只有其中一个有点问题(让我炸了架ASW15)后来返厂免费调了下用到现在

楼主:
蓝色FRSKY的我在电滑上用过,可以飞很高很远,距离应该没问题

网友G:
放心用吧,我N架飞机上都是这个牌子的接收机,只不过是FASS的,没失控过,3个电滑都用的这个牌子的接收机,2米的电滑飞到一个小黑点都没事,不过还是建议买FASS的,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心用吧,我N架飞机上都是这个牌子的接收机,只不过是FASS的,没失控过,3个电滑都用的这个牌子的接收机, ...

谢谢,谢谢,换FASST的话要换控,这个工程开销有点大了现在飞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