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行四公里 爽跑1分钟

楼主(2018-09-10):
步行四公里  跑了一分钟 感觉像轴打滑  上来一看 桨断了

网友A:
换金属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

哈哈 买的cnc桨一直没舍得用 用纸巾包好放在桌子上 用的时候找不到了.... 估计前几天打扫卫生给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买的cnc桨一直没舍得用 用纸巾包好放在桌子上 用的时候找不到了.... 估计前几天打扫卫生给扔了..... ...

千万别包螺丝啊之类的重要小零件!

网友C:
玩船还是泵推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船还是泵推省心

我正研究 大疆农用值保机上的无刷高压水泵 看看是否适合用在船上做动力 价格只要30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金属浆吧

正准备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正研究 大疆农用值保机上的无刷高压水泵 看看是否适合用在船上做动力 价格只要30几块

我也想整一个,有链接吗?TB没找到,不知是不是没找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整一个,有链接吗?TB没找到,不知是不是没找对

咸鱼

网友E:
这个小游艇还是玩一下姿态和趣味性比较好玩,太强的动力首先是重心高跑不稳,再就是会烧电装受损失了,还不说失控撞岸边散碎难收拾了,最好就是有刷慢跑小电流,闲情逸致散散心!还不用水冷,好电池的话轻松玩几个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要高速还是选择其他船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小游艇还是玩一下姿态和趣味性比较好玩,太强的动力首先是重心高跑不稳,再就是会烧电装受损失了,还不 ...

谢谢建议 目前最大困扰就是续航 4500 3s 只能跑三分钟左右

网友F(2018-10-10):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 目前最大困扰就是续航 4500 3s 只能跑三分钟左右

你用的什么动力 我的2200 3s 5分钟 电机速翔的2858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正研究 大疆农用值保机上的无刷高压水泵 看看是否适合用在船上做动力 价格只要30几块

问一下店家看是齿轮泵还是隔膜泵,叶轮泵应该做不到那个压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正准备换

十几块那个不锈钢浆断货快3个月了只剩特大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店家看是齿轮泵还是隔膜泵,叶轮泵应该做不到那个压力。

隔膜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十几块那个不锈钢浆断货快3个月了只剩特大号

哎,又买了cnc 6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什么动力 我的2200 3s 5分钟 电机速翔的2858

不知道中文叫什么,英文好像suxfly!当年220大洋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