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水冷了解下...

楼主(2018-09-10):
280水泵一节18650供电 妥妥的!不用担心跑慢速过热问题 水泵用扎带固定以后更换装备比较灵活,泵体用泡沫包裹可避免与船体产生共振 减震静音效果很好
看来钱不能省啊:本来想装小电子开关控制水泵 为了省钱用闲置jst插头连接 好麻烦每次拿上来搞不好尿一身水而去水泵空转影响寿命果断下单电子开关

网友A:
小船跑的真快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船跑的真快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船跑的真快哎

70cm

网友B:
厉害,真在大海里跑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真在大海里跑船。

嗯,船壳做好防水滴水不漏!我的船不翻!

网友C:
18650电池用什么充电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电池用什么充电器充电

网友D:
很好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组的电池包呢,308可以充不

网友E:
求链接宫主号么

网友F:
玩船太费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组的电池包呢,308可以充不

节约资金可以 买个充电宝充电板 几块钱 直接用手机数据线充电器就可以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很好!

过奖过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船太费神了

是啊 一般人理解 好像飞机更高大上 科技含量高些 其实 除了直机机械方面有点技术含量 其他都不如船要考虑的因素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链接宫主号么

公主好像不是这模样 具体你怕什么不记得了

网友G:
现在水也不清了 里面都是垃圾  并且水里面都是网  船是没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水也不清了 里面都是垃圾  并且水里面都是网  船是没个玩

我去的这个小湖 本来就不大 中间还有喷泉管 和一个鸭房 视野严重受阻 跑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真在大海里跑船。

其实不是不翻 是有翻船自动回正功能!初次海试 就是因为720度侧翻 把舱盖打掉了!落水后依然姿态正常!防不胜防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B:
香港的象真船模型爱好者每年正月都在海湾里聚会,在大海里放航模型。

网友H:
720度侧翻?乖乖!2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720度侧翻?乖乖!2圈了

是的 满油门 船几乎离水  海浪波动大 船会左右 摆 一失去平衡就会侧翻打滚  昨天在平静的湖面 怎么跑都没事 也可能海试我故意调高了压浪板的缘故(海浪大怕被吞了)以至于最后这个空翻 把舱盖打掉了……(卡扣断裂)
下次调整到正常姿态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720度侧翻?乖乖!2圈了

你可以看一下我另外一个贴 有视频

网友I:
大海啊,她全是水,船儿啊,它没有腿,还要做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海啊,她全是水,船儿啊,它没有腿,还要做防水

好湿好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香港的象真船模型爱好者每年正月都在海湾里聚会,在大海里放航模型。

青岛人民欢迎香港同胞来做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啊 一般人理解 好像飞机更高大上 科技含量高些 其实 除了直机机械方面有点技术含量 其他都不如船要考虑 ...

你玩过涡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玩过涡喷么

都是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成品

涡喷是成品????你确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成品

我就没见过涡喷到手飞的

网友:
好手艺要赞!

网友K:
这样水泵不会过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水泵不会过热么

我的是280水泵 没什么温度!大功率的可以铜管水冷散热

网友L:
这电机直接插接受机就可以供电了 不用外接电池  其实最好不用电机 加刮水嘴 水嘴都换成M6的  一样可以进水  水泵爱坏 爱堵  我以前也用 现在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电机直接插接受机就可以供电了 不用外接电池  其实最好不用电机 加刮水嘴 水嘴都换成M6的  一样可以进水  ...

谢谢建议

网友M(2018-11-15):
船要考虑在两种介质中运行(空气和水)密度相差800倍,飞机不用,飞机有窝喷,船也一样有涡轮轴。

网友:
引用 网友M:
船要考虑在两种介质中运行(空气和水)密度相差800倍,飞机不用,飞机有窝喷,船也一样有涡轮轴。

空气阻力是忽略不计的!!!对船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船要考虑在两种介质中运行(空气和水)密度相差800倍,飞机不用,飞机有窝喷,船也一样有涡轮轴。

怎么可能三维空间运行的东西比二维简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