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ScaleART全挂拖车悬挂系统升级指南

楼主(2018-09-10):
ScaleART作为德国久负盛名的卡车模型品牌,其设计和做工一直都受到玩家们的推崇。无论是自卸车、牵引车、拖挂车,ScaleART都能将原形车的神韵传递到八九分的水平。若要以完美和挑剔的眼光来检验ScaleART的产品,当然还是会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设计精良的卡车模型,应该具有形神兼备的特点。所谓“形”,大多数玩家应该都能理解,那就是“外观造得像不像”的问题,这里主要表现在对细节的还原精度和程度上。而所谓“神”,我提出一个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功能发挥得像不像”的问题。比如,灯光、音效、传动、悬挂,等等,这类属于功能性还原精度和程度的范畴,属于传不传神的问题。只有真正做到了“形”与“神”兼备,那么才称得上是设计精良的高级卡车模型。

作为“神”还原的四大要素——灯光、音效、传动、悬挂,目前前三样各个品牌都做得还不错,国产品牌之中的镭速、思卡、静点都有其可圈可点的设计,德国品牌ScaleART更是备受推崇和膜拜的神级品牌,在外形、灯光、音效、传动方面可以说都有引领着潮流的方向。然而就算是德国ScaleART,在其工程卡车及系列产品之上,悬挂系统一直都是其软肋所在。换句话说,ScaleART的悬挂设计,只见其“形”,未有其“神”——当这些卡车在路面上跑动起来的时候,其悬挂系统无法真正发挥悬挂作用,它只是看上去像悬挂,而缺少实质意义上的功能——伸缩行程。

一台没有悬挂效果的卡车模型,纵然外形像真度很高,只要下地一跑,“玩具”感马上呈现出来,你会看到行驶在颠簸路面上卡车一直在蹦蹦跳跳,当经过起伏较大的路面时往往某个车轮还会悬空,重载和轻载看不出明显区别,重卡的摇晃感被硬悬挂转变成了直接的路感,这真是大煞风景啊!

而一台有悬挂效果的卡车模型,则会让你看到车轮是如何滤除地面的颠簸,车轮是如何具有贴地性(如同攀爬车一样扭腰,真正的欧卡也具有很大的悬挂行程,扭腰姿态十分美妙),在行驶中因为地面起伏车身产生的自然摇晃,重载和轻载时车身离地高度的起伏变化,而这就是“神韵”的传递!

很遗憾,ScaleART由于钢板悬挂材料(叠片式铜材)的使用不当,其悬挂几乎没有弹性,还极易产生形变而无法还原。ScaleART卡车的悬挂被重压之后是无法还原的。这一设计让ScaleART的神韵传递大打折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更换了ScaleART的悬挂材料,使用了专门用于制造弹簧片的锰钢材料,它具有极佳的弹性和抗形变能力。此外,我还更改了钢板减震的堆叠结构,使其拥有两级弹性效果,即轻载时滤震效果好,行驶更舒适;重载时承载能力好,同时又不失良好的悬挂行程范围。

这条视频中的这台6x6便是采用了改装悬挂之后的效果,敬请观看!
要知道ScaleART原装车的悬挂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更多相关内容点击观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5516&extra=page%3D1

本篇文章就将向各位车友分享我的改装经验!
该改装方法是我在追求完美悬挂效果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来的一个实现难度较低和易于操作的方法。最早是在ScaleART的6x6自卸车上进行的实验,除了改进了材料,还对钢板减震的堆叠结构进行了四次优化,曾采用过四种堆叠结构进行实验,最终确定了当前这个方案。目前所采用的结构,可以让卡车模型在行驶时呈现出很好的姿态和悬挂效果,同时还能兼顾承载能力。我将这个方法公布出来,希望能和各位车友切磋交流、共同探索,使咱们的卡车模型尽早获得全面“传神”的效果。

以下的改装案例,是选择在ScaleART的全挂拖车上进行的。如果你要改装自卸车,或ScaleART的其他工程卡车模型,无论是前悬挂,还是6x6后悬挂,其方法大同小异,希望大家能够看完之后举一反三。假如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会把改装6x6、8x8的经验再具体的和大家分享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ScaleART全挂拖车的底盘照片
底盘的结构和真车的相似度是很高的,所有的金属材料都是铜,表面经过了喷漆处理,它的重量有3.6kg。
底盘上还安装了一个备胎以及两个止滑器(黄色的配件)。
在止滑器的右侧有一个工具箱,前面的盖板是可以打开的,打开后能看到里面有一个电源开关和充电器接口。

车头有一个牵引结构,车桥被固定在转盘上,挡泥板的细节也得以保留。

没错,这个拖车自带电源和控制电路。车尾的金属盒子里就藏着灯控电路和电池。这些灯是通过红外线接收器来控制的,控制信号来自于前面的牵引车。刹车灯、倒车灯、示宽灯都可以和牵引车同步联动。
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制作得十分精良。但有一个不好的消息来了:钢板悬挂也是用的叠片“铜”材,这就很头痛了,因为铜几乎没有弹性。所以和ScaleART的其他工程卡车一样,它们的悬挂系统都是“样子货”,悬挂缺乏实质性的功能——几乎没有伸缩空间,一压就变形难复原。

只有更换了悬挂材料,才能改善悬挂性能。首先把后桥以及悬挂从底盘上拆下来。

顺便给大家看看ScaleART的工艺水平。细节做得还是很不错,轮毂是铝合金的,表面经过了特殊处理,亮度很高。

拆掉装饰盖

拆掉固定螺母

取走车轮

拆下“钢板”悬挂

开始拆解

将零件整齐摆放,便于后续复原
左侧是原车零件,右侧是真正的弹簧钢板

改装这台拖车所要用到的钢板,只有右侧这4片。
这4片钢片分别用于替换左侧的4片铜片,替换之后余下的材料继续使用,逐一复原。

改变堆叠形态。
需手工折弯成下图所示的形态

拖车的每组悬挂使用了5片钢板,其中最长的卷孔板使用原车材料,其余各级钢板使用升级材料。
卷孔板和一层钢板,组成轻载悬挂,可滤除明显的路面颠簸。
二级钢板为重载转换钢板,不需要拆弯出弧度,或折出轻微弧度即可。
第三、四级钢板需折出如图片所示的弧度。
这些弧度并不需要十分精准,大致相似就可以了。
二、三、四级钢板为承重钢板,在重载时发挥主要使用。
锰钢板很容易留下指纹,后续咱们通过喷漆来解决,不用太担心美观问题。

使用升级材料复原之后的照片

你也许注意到了,第二级和第三级之间有一个较大的夹角,没错,这就是轻载时的悬挂行程活动空间。
而重载时,所有钢板都被压在一起,具有较强的承重能力。由于锰钢板的弹性非常好,即使被压成了负弧度,它们也能恢复原来的形态。

一个车桥的减震钢板组就装配完成了。

装好四个之后就可以进行喷涂处理了。
这里使用了郡士B-526自喷漆,1500目黑色水补土,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喷涂之前最后先进行除油处理,以提高喷漆效果。

把减震钢板安装到轴上。

再安装好车轮。

先把后桥安装到底盘上。
这里的安装没有太高难度,拆装都是很顺手的。

在安装前桥的时候,我发现ScaleART的结构设计有少许问题。请看照片,吊耳原本应该可以自由活动,从而适应钢板弹簧的伸缩。如果吊耳被锁死,那么就会影响悬挂系统的正常性能发挥。根据ScaleART的设计,吊耳被锁死的原因在于固定吊耳的螺丝,同时被用于固定挡泥板。

拆掉挡泥板后,清晰可见这颗螺丝既负责固定吊耳,也负责固定挡泥板。为了使挡泥板稳固,螺丝必须拧紧,而拧紧之后,吊耳便不能自由活动了。

权益之计是:保留悬挂性能发挥,取消挡泥板。
具体操作如上图。

然而少了挡泥板就少了一处细节,这样真的好吗?
我反正是不能接受这种方案的!

我重新寻找了一个位置来作为挡泥板的固定螺丝孔位,如上图所示的A、B两处,分别打孔。

穿过螺丝,发现会被结构挡住。

办法总比困难多!
把螺丝头打磨成直角

顺利装入

恢复安装挡泥板

全部安装完成。
虽然改装后的挡泥板位置和初始位置略有不同,但考虑到能彻底解放悬挂,这一点差异还是能够接受。

侧面看,很协调。

经过本次改装之后,以下方面有了显著变化:
1. 悬挂的行程范围得以大幅度延长
2. 底盘的离地间隙得到了明显提升
3. 四轮的贴地性能更好
4. 轻载和重载时能看到车身的起伏
5. 重载时路遇颠或转弯,车身会产生自然的摇晃和侧倾,形如真车
6. 悬挂滤除路面颠簸的性能明显提升,你能看到车轮和车身的相对距离发生的变化,这一过程形如真车

形如真车的性能,即是“传神”!
“形神兼备”的车,就是好车!

网友:
真漂亮,跟真车一样

网友:
看高手的帖子是种享受……

网友:
那么...~在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钢板呢?

网友:
好车好心情

网友:
太完美了

网友:
机械美学

网友:
很精致

真好

网友(2020-02-13):
进来学习下,好制作我的起重机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