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齿轮干涉!求助

楼主(2018-09-10):
如图,圈圈的地方,白色主齿轮和前尾波箱的轴干涉了 ,转不动,转一下卡一下齿,两片侧板对调也试过了,主轴座反过来也试过了,就是干涉,我单独看过主齿轮,同心度不是很好,转到大部分位置是干涉的,只有转到一些位置,才不干涉,但是两者的缝也很小。
机是富丽450pro fbl 2014款
是不是要换主齿轮了啊???

网友A:
你是哪家买的白大齿?飞越?
不行再换个试试,
先把侧板的主轴座螺丝松一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家买的白大齿?飞越?
不行再换个试试,
先把侧板的主轴座螺丝松一松

这是空机套装里的  富丽的 富丽拓尼科技的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家买的白大齿?飞越?
不行再换个试试,
先把侧板的主轴座螺丝松一松

松了也不行啊 反正螺丝孔位真对的情况下 就是干涉

网友:
富丽大法好

网友B:
大齿盘不圆,换一个吧,飞起来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齿盘不圆,换一个吧,飞起来会出问题的

嗯嗯 我现在这个是150t的 请问前辈 我只要买150t就可以了吧 牌子无所谓的吧 不用非要富丽的吧

网友:
换飞机吧,最次也要飞越了!山寨太狠了不行。山寨也要正宗的

网友:
我 450pro 拆装超过 100 架次,没见过 lz 这种事的...

网友:
飞越450机身是百分之百复制亚拓的,富丽虽然也是叫450pro但是有的地方就是偏大要么就是偏小

网友:
这精度也是醉了,难得一见的怪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现在这个是150t的 请问前辈 我只要买150t就可以了吧 牌子无所谓的吧 不用非要富丽的吧

对的,450用的150t大齿就可以,飞越的还可以,最好多买几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450用的150t大齿就可以,飞越的还可以,最好多买几个备用。

好的

网友:
大齿明显不圆就换吧。一般对转齿的轴中间是细的,这个是不是粗了。。

网友:
上面垫垫片不就拉下来了,找5mm垫片买一包

网友:
垫到大齿盘上面就下来了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有调整的余地了

网友:
我的飞越450PRO V2,供你参考。

网友:
PRO 用斜齿?

网友:
1:換飛越大齒盤!
2:两片側板尾軸座四個鑼絲孔鑽後少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