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问题

楼主(2018-09-10):
充满后如图 是哪块出现问题了?

网友:
电压不平衡了

网友:
离报废不远了

网友A:
电压高的那片坏了。换一片就好了

网友:
充电选项不对

网友:
按右箭头看看另一个界面

网友:
楼上说的对,看看充电选项

楼主:
充电选项没错 之前过放 有一块怀孕了 用镍氢模式救回来了  就一直出现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的那片坏了。换一片就好了

如果电压高的坏了 为什么另外两块充到3.92充不进了呢    我已经买了一块电芯准备换 不知道换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电压高的坏了 为什么另外两块充到3.92充不进了呢    我已经买了一块电芯准备换 不知道换哪个

放点试试

网友:
用大电流放电一会,哪片电压最低换那个!

网友:
一般是全部换掉  因为每块电池的内阻不同 ,要选择内阻相同的电池组在一起

网友(2018-10-10):
用balance平衡充选项充,再不行用A6插针充另外两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