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电滑开箱组装

楼主(2018-09-11):
由于一直比较喜欢轻木飞机,然而手艺不精,自己做一架是没那个手艺了,一直在网上找一款适合自己的入门级轻木滑翔机,直到看到这款飞机,果断下单。

厚实的顺丰箱子,包装一体感很强

开箱后全家福,由于买的是完成机,飞机出场已经装好。

飞机完成度很高,组件很少

机翼蒙皮均匀,但是飞机上的贴花有些翘边,可能会对性能有少许影响,后期处理一下

右机翼,翼尖带上反角,后期组装好后发现翼根也有1度的上反角

上反角处机翼蒙皮有瑕疵,不过影响不大

平尾

平尾没有翼型,左右通用,尼龙螺丝的快拆结构非常方便,平尾做工完美

平尾升降舵处有销子和机身升降舵结构连接,非常方便。

飞机机身,从这里开始,逐渐开始感叹这架飞机的做工

复古机身,棱角分明,表面喷漆细腻均匀

翼台细节

翼台装有机翼快拆卡扣,可以看出预留了舵机孔,翼台可以单独拆卸,应该是通用有副翼的版本。

翼台上表面

上表面有散热口,但是后期安装过程发现电调安装位置好像不能很好地散热,这点后面会提到

翼台可以拆卸,前面一个定位销后面一颗螺丝,觉得结构有些单薄

翼台反面,开口勉强塞下一个40A的电调

座舱盖

座舱盖的细节做得很好,前面的小销子是碳纤维的,和机身的卡扣精度很高,几乎严丝合缝

机身电池

标配3s 2200mha电池,放进去刚刚好,舵机预装,通电测试舵机质量还不错

两颗9g舵机,对于这架飞机足够了

电机座,固定螺丝已经预装了

垂尾整体没有翼型,方向舵采用气动补偿设计

垂尾上有型号和翼展标识,黑色的部件为升降舵连接件,大大节省了组装时间,而且保证了强度和精度。

机身下部

机身下部有个小开口,打开后可以看到舵机快调,设计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打开后可以很方便的调节拉杆

拆下来的小仓盖,质量很好,应该每个舱盖和飞机都是一一对应的,要不然达不到这样的精度。

拆掉翼台后的设备舱,给接收机预留了安装平面,7通接收机绰绰有余

开始装机

动力方面选择了2216 2400kv的电机,40A电调。厂家建议2212电机。

安装电机

秉承着动力富裕的基本原则,选了更强的动力。

装机过程非常简单,安装电机电调接收机就ok了。

安装机翼,拆装非常方便

由于这架滑翔机后部采用尾管设计,装好平尾后试了试尾管抗扭,发现尾管还是比较软的,抗扭性能一般但也在能接受范围内,尾管重量来看应该是碳纤维材质,不知抗压如何。尾翼采用常规尾翼布局非高平尾(T尾)设计,因此可能对着陆场要求也比较高,如果着陆场地不平或草过高都有可能对平尾造成损坏。如果硬质地面的话可能会造成机腹掉漆,对我这样的强迫症来说就非常难受了。

安装平尾

整机装完了对这架飞机的评价就是“精致”,有点不舍得飞的感觉,很期待飞机飞起来的表现。由于是一款入门级的滑翔机,因此采用了无副翼的设计,这样的结构也决定了这款飞机不会像有副翼的滑翔机那样灵活。飞机整体精度非常高而且是市面上难得的精致,但是整机除了电机座前方的散热口外没有其他散热口,在动力测试时电调发热量还是比较大的(有可能和电调本身质量以及动力搭配有关)但是没有散热的设计还是对电子设备有一定的考验,但是作为一款滑翔机实际使用动力程度不大,因此设备散热问题还要看后期实际飞行过程中具体的情况。这架滑翔机整机起飞重量达到了900g整,可以算是很重了,说明书上标称飞行重量800g,由于换了更大的电机和电调,因此起飞重量进一步上升,加大了电机尺寸后整机的飞行重心又靠后了10mm左右,但估计影响不大,看后期飞行状态如果有必要的话可能会向机头配重。换装新动力后动力非常充沛,虽然作为一款滑翔机用不到这么强的动力,但是为了防止需要紧急爬升的情况,富裕的动力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有必要的。总而言之,作为第一家入门轻木滑翔机,对于这架飞机的做工还是非常满意的,至于外观“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我还是非常喜欢复古飞机的外观的,期待首飞的表现,后期会带来这架飞机的动态评测,感谢阅读。

装机完工

网友A:
做工很赞 就是没副翼飞着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很赞 就是没副翼飞着有点奇怪

我的还没飞,感觉飞起来舒服吗?

网友:
精致的飞机

网友B:
好机,做工精致,滑翔性能如何,不用折叠桨阻力很大吧

网友:
这做工看着就舒服

网友:
漂亮

做工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机,做工精致,滑翔性能如何,不用折叠桨阻力很大吧

还没飞,觉得入门级的滑翔机桨的阻力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还没飞,感觉飞起来舒服吗?

滑翔很赞 老头乐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xOTE2Mjk0NA==.html?sharefrom=iphone&sharekey=ba09a495ca490d0fcab2559b8d2c1c32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滑翔很赞 老头乐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xOTE2Mjk0NA==.html?sharefrom=iphone&sharekey=ba0 ...

请问这是什么相机?我想买个便宜点的,不知道您这个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什么相机?我想买个便宜点的,不知道您这个多少钱?

小方

网友:
看起来不便宜啊

网友:
非常牛逼设计的滑翔机,机翼安装设计很合理,而且很便宜的,我用的2208 1400kv配7050桨2200mah3s电池,半油飘个半小时以上轻轻松松的事情,就是抗风差了点

网友D:
上周打算入手当休闲机来玩,当天加入购物车,因为没有副翼的原因犹豫没买,第二天考虑入手,结果一看,下架了!莫非是楼主买了那最后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周打算入手当休闲机来玩,当天加入购物车,因为没有副翼的原因犹豫没买,第二天考虑入手,结果一看,下架 ...

我买完他就下架了,这似乎就是最后一家,哈哈,不好意思抢了你的飞机,好像那款一米六翼展的也不错,可以考虑下

楼主:
不贵,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