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个小问题哈,单边副翼的优缺点的问题。

楼主(2018-09-11):
什么是单边副翼?
一般副翼有2片。如果只有1片的副翼,我就叫它单边副翼。我觉得这个好处是,简单。缺点就是,可靠性减低了不少。大家觉得呢?
另外,我觉得,副翼只有一片,对于慢速机,如果翼面积够大,效果应该能和2片副翼相当。

网友A:
简单?我看没简单多少,毛病一大堆。

网友B:
很容易失速好吧

网友C:
如果是双副翼,应该是以机身为轴旋转的吧,如果是单副翼飞机姿态都不一样了,应该很难控制才对。

网友D:
控制难度会增加不少,但也不是绝对不行,要看什么机型。有一次参加空战比赛,有一边副翼被对方撞掉了,就凭单边副翼战胜对手。

网友E(2018-10-16):
打副翼的时候,飞机会向副翼一侧偏航。因为左右阻力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