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可靠性、性价比高的救机设置推荐吗?

楼主(2018-09-11):
有时候玩着玩着脑里不知道想什么就蒙了几秒炸鸡了。

网友A:
有,做个降落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做个降落伞。

做个小蜂鸣器,设置遥控器一分钟无响应即报警

网友:
MB,金脑,最便宜的神经元,我用过挺不错

网友:
还有ab救机模块可以考虑,神经元救机用过,总得来说可以,就是有时救机会跑偏,角度还不小,一直不知怎样调正。另外,个人感觉最好的救机手段还是模拟器练熟,增强手动救机的条件反射最可靠。

网友B:
手动救机

网友:
随便什么救机,都没自己脑子好用多练多练吧。。。

网友:
有可靠的炸鸡设置推荐

网友C:
神经元不稳定,而且无法调节水平面,会出现救机有很大的偏差。
MB和vbar价格过高,不考虑性价比
还有一个原产好像澳大利亚的那个陀螺仪,很好,感度都可以分开调,也有救机,结合GPS还可以实现软地板的功能,但基本市场上已经绝迹,而且设置麻烦,也pass
就剩金脑了,二手金脑二不过750,界面友好,电脑上支持中文,可以蓝牙连接,还有震动记录很实用,可以说性价比,稳定性,实用性最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经元不稳定,而且无法调节水平面,会出现救机有很大的偏差。
MB和vbar价格过高,不考虑性价比
还有一个原 ...

我有mb升级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mb升级可好?

可以,不过真的不如出掉换金脑2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