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错位

楼主(2018-09-11):
时好时坏  主板也装了风扇  皮带确定紧好 调平也没问题  这次是错位最严重的一次 i3结构的打印机

网友A:
我用极光的603遇到过几次,我试出来的:每次只打一个零件,每次打之前打印机都设置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就不会出现,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平台不稳??平台玻璃是否和铝板固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极光的603遇到过几次,我试出来的:每次只打一个零件,每次打之前打印机都设置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就不 ...

好的我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台不稳??平台玻璃是否和铝板固定好了?

可以确定玻璃没动过

网友:
感觉y轴不稳定

网友:
皮带有打滑

网友C(2018-10-15):
我告诉你为什么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告诉你为什么错位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另一个帖子里我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