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楼主(2018-09-11):
大家有没有用过火凤凰电调480A有刷一拖二,我要是接两个550电机能持续使用多长时间?风冷跟水冷在性能上还有很大差别吗?

网友:
同问,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个人认为水冷好些

网友A:
写着480A实际持续电流只有80A,540电机根据负载大小就需要30A~60A左右的电流,拖两个550很可能会烧掉电调。而且有刷电调特别容易烧

网友B:
480是峰值,实际只有几十A。冷却做的好,时间不是问题。密封环境下,水冷好

网友C:
我用这个电调拖了两个395电机 3S的 周末下水测试下 我用的风冷 因为懒…………

网友D:
看情况咯 仿真船没有水冷系统的就用风冷,有水冷系统就用水冷
只要不是超高速550电机,480a一定没有问题(如果是水冷版本,一定要保证冷却水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着480A实际持续电流只有80A,540电机根据负载大小就需要30A~60A左右的电流,拖两个550很可能会烧掉电调。 ...

我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情况咯 仿真船没有水冷系统的就用风冷,有水冷系统就用水冷
只要不是超高速550电机,480a一定没有问题( ...

我打算在喷泵上接根管子用于电调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个电调拖了两个395电机 3S的 周末下水测试下 我用的风冷 因为懒…………

测试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0是峰值,实际只有几十A。冷却做的好,时间不是问题。密封环境下,水冷好

谢 谢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的怎么样了

完全没问题,满油门玩10分钟,我还是密封的船舱,电调只是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