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点另类的东西——3D打印一台火星探测车模型(Rocker-Bogie底盘)

楼主(2018-09-12):
emmmmm由于最近做的非主流的东西比较多,又到了思考该投哪个版块的时候了。这车一点也不像真,而且也不符合大多攀爬玩家对于姿态的要求,但也只能投这里了。。。。。。
大概三个月以前,我在“你管”上看到了有几个印度小哥用水管制作了一个Rocker-Bogie底盘,惊人的攀越能力让我印象深刻。在查找了一些资料后,发现原来太空探测车大多采用这种悬挂结构,因为它简单可靠,同时又可以提供强大的攀爬能力。于是乎立即打开SW开始画图。全车除了紧固件、球头拉杆、和碳纤维臂以外,结构部分都是3d打印的,毕竟这是最廉价的获得高质量零件的方法。

最初这辆车只有差动转向一种行驶模式(像坦克那样),通过固定翼的V尾混控来实现差动。但是后来我发现在高抓地面上这种转向方式表现较差:在小转弯时转向不力,在大转弯时中间车轮容易把前轮举起来。
这便有了后来的6x6x4版本,即四轮转向。通过优化车轮的指向来提高转向性能。

由于通道太多(两个电调四个舵机),无法使用遥控器自带的可编程混控来控制了,只好借助于业余电子爱好者神器:Arduino(Pro mini)。Arduino通过油门信号值选择三种行驶模式(在视频中有介绍),在不同模式中分别把pitch和yaw通道的信号分配给六个输出,同时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算式来实现类似于电子差速器的功能。

想说的基本都在视频里了。。。各位同学请看大屏幕:

网友:
这个超棒

网友:
想开个FPV用的车的坑,这个太合适了。

网友:
请问这个角度对吗?

网友A:
請問有3D打印个像真車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有3D打印个像真車壳嗎??

要打都能打...问题是建模...

网友B:
楼主的打印机与我的是同一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打印机与我的是同一型号

网友C:
表示做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做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做下来800都没到。我也不知道你这些零件价格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正我做下来800都没到。我也不知道你这些零件价格怎么算出来的

tb店铺报的价,还不如自己买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店铺报的价,还不如自己买打印机

原来是打印......现在fdm代打早就烂大街了……给这种价格怕是生活在致远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打印......现在fdm代打早就烂大街了……给这种价格怕是生活在致远星...

人家不做fdm全是sls和sl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不做fdm全是sls和sla

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打印......现在fdm代打早就烂大街了……给这种价格怕是生活在致远星...

fdm的店都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