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皮传打滑,最新方案……

楼主(2018-09-12):
      前面发过几个关于解决皮传打滑的帖子,对于纠结控的我总觉得不是很满意。
      今天讨论的机型亚拓500pro轴传结构。为了维护方便改了皮传,用的是非耐克斯的皮传尾波箱,尾管固定座也是非耐克斯的。
      对于这种二级传动的皮传结构,皮带打滑是最令人头痛的事情。打滑的主要原因是尾管固定座里面的皮带轮直径过小12mm,而皮带长度是1100毫米,宽度3.5毫米。
       皮带在高速运转的时候延伸长度会达到10毫米,问题正好就出在这个延长的10毫米上面。这样就会导致皮带运转时,主动轮(固定座里面的皮带轮)输入侧绷的很紧,而输出侧皮带隆起(延长的皮带没有地方吸收)。这样就导致主动轮和皮带之间的接触面积减少,因而产生打滑。理想状态下皮带轮有50%的面积和皮带始终保持接触,由于皮带的延伸,而导致实际接触面积不足30%。
        问题的根本其实我早就发现了,以前尝试过几种解决方案来吸收多余的皮带和在主动轮输入侧加装压带轮来增加皮带的包角。后来发现有些设计不合理,有些设计是画蛇添足,有些设计改善效果不明显……
         经过多次实验发现,只要能够有效地把皮带延长部分充分的吸收,就能够解决皮带打滑的问题。根本不需要在主动轮的输入端加装压带轮来增大包角。还有就是对于这种结构而言,如果是安装固定不能自动调节张力的压带轮,都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只是自己安慰自己而已。
         压带轮安装在不同的位置,对皮带的吸收效果有明显区别。最理想的位置是尾管固定座那里(主动轮输出侧),还有就是尾波箱里面的皮带轮输入侧。
         实践证明,只有带弹簧的压带轮才是有用的。这就注定了压带轮调节组件,需要要有一定的体积。考虑到尾巴部分炸鸡容易受伤,因此,我选择了在固定座上面做文章。
          具体改造方案细节我就不做具体说明了,不明白的可以再讨论。下面看图说话:

楼主:
上面是以前设计的的图片,这次的结构也可以按这个来参考制作。上次失败的原因是把这个压的轮安装在了输入侧,最后放弃了这种方案。经过后来的不断琢磨,决定了,今天的最终设计方案。

楼主:
这是以前效果不太好的方案

网友:
正好我也有这个飞机,试试

网友:
亚拓机把大家搞的快神经了

网友A:
所谓皮带打滑大多都是尾管固定座夹不主尾管,尾管向前小量移动导致,看LZ图貌似是500级的尾管固定座,上面钻孔固定尾管就好,我465 360上都是这样,飞了近百起落都没打滑过

简单事情没必要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皮带打滑大多都是尾管固定座夹不主尾管,尾管向前小量移动导致,看LZ图貌似是500级的尾管固定座,上面 ...

不是你说的原因,我都一点点观察了。尾巴好不好和打滑有很大关系,不改装一般飞行是不会打滑的。我的飞机都是在螺距突变的情况下,尾巴容易跑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你说的原因,我都一点点观察了。尾巴好不好和打滑有很大关系,不改装一般飞行是不会打滑的。我的飞机 ...

极限飞刷锅,最容易看出会不会打滑,钟摆侧摆不打滑,刷锅不一定不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限飞刷锅,最容易看出会不会打滑,钟摆侧摆不打滑,刷锅不一定不打滑

赞同你的观点,我的飞机就是刷锅飓风容易跑偏

网友:
这个问题,模友应该很多人都会想过的,但基本都不会解决的方法。楼主厉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赞同你的观点,我的飞机就是刷锅飓风容易跑偏

刷锅飓风太吃尾巴了,因为极限刷锅飓风,总距跟循环螺距几乎同时达到了极限行程,并且一直保持,比自旋翻,钟摆侧摆对尾巴要求更高,而且这两个动作炸鸡都是超级惨的

网友:
老款亚拓的设计缺陷。驱动轮实在太小。所以坚决用轴传

网友C:
这机子改清理下了,毛刷

网友D:
你说的不就是现在亚拓470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不就是现在亚拓470的方法吗。

470是直驱,皮带一般不会打滑的。

网友E:
张哥一代一代优化,就佩服张哥这种精神

亚拓为什么皮传都选用了皮带轮直驱,就是看到了皮带轮打滑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470是直驱,皮带一般不会打滑的。

嗯,难怪除了原厂的皮带,现在10块的几百起落毛事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改清理下了,毛刷

天热很久没有飞了,阳台上面灰尘很多,出去飞飞灰就没了

网友F:
张哥手艺不是一般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张哥牛X

过两天试飞,尾巴好的话你也安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张哥手艺不是一般厉害

瞎折腾,羡慕你的骚机群

网友H:
很多皮傳機子在這裡會加個油壓避震器
皮帶壓力可以小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张哥一代一代优化,就佩服张哥这种精神

亚拓为什么皮传都选用了皮带轮直驱,就是看到了皮带轮打滑的问题

就喜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多皮傳機子在這裡會加個油壓避震器
皮帶壓力可以小點

我增加了一个弹簧调整压带轮张力,可以保证飞机在不同的负载情况下,皮带的受力相对比较均匀。

网友I:
飞轴传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轴传的飘过

以前我很倔强,坚持飞轴传五年。现在时间越来越紧了,改了皮传,从中体会到了皮传的优势。直升机的乐趣就在于遇到困难,然后再解决困难的过程!

网友I:
我相反,飞皮传5年后改飞轴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相反,飞皮传5年后改飞轴传

那是你不炸机了,修轴传120次炸机后你的做法就不一样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是你不炸机了,修轴传120次炸机后你的做法就不一样了

今早X3低空3D炸了,就损失一个尾轴伞齿,中午换了,下午继续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早X3低空3D炸了,就损失一个尾轴伞齿,中午换了,下午继续爽飞。。。

轴传和皮传的维修成本差不多,就是耗时间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多皮傳機子在這裡會加個油壓避震器
皮帶壓力可以小點

你说的是大飞机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大飞机吧

這是banshee700的
小的也可以加啊
用1/18蚊車的油壓避震器裝濃油
單向壓縮側有阻尼就好了
彈簧就可以調鬆一點
阻力小很多

网友J:
张哥你尾轴都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是banshee700的
小的也可以加啊
用1/18蚊車的油壓避震器裝濃油

好有机械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张哥你尾轴都锈了

你眼睛真亮

网友:
这个最终版不错。就是要花时候弄。

网友:
请换皮带直驱。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眼睛真亮
因为我的尾轴也都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