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动作,为什么机身朝着尾巴指向后退???????明明没有动升降

楼主(2018-09-13):
现在彩虹没有问题,朝着暴力侧摆努力中

但我明明没有碰升降舵,只左右摆动副翼,但飞机依然会朝着尾巴指向后退着。

原因到底是什么???

十万个为什么啊!

是机械问题吗?

哪个大神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重心可能靠后了

网友:
旋翼面朝自己侧钟摆时,只要机身横着水平,飞机就不会前后偏移,

网友B:
散热器是亮点!!!!

网友C:
是要俯仰微微修正的,不可能只靠副翼和螺距来实现定点的侧摆。

网友D:
你碰到方向舵了

网友:
一丁点影响就会影响整体的飞行动作  比如调的再好  一直自旋  其它不动也会飘

网友E:
看似定点的动作,都在修正的,而且都是习惯性的提前修正,让人看起来非常定点。如果你在问为什么会跑偏,或者有意识的去修正,说明不熟练,还要练。就像悬停,你会说为什么要去修正吗,肯定已经是无意识的修正了,看起来是定点的。骑自行车走一条直线,车把不可能是笔直不动的,都是一直在修正的。就是这个道理。继续加油练。

网友:
十字盘平不平检查下!

网友:
看美国手高手飞的侧摆也会微微后退,好像尾巴没摆正,不水平就这样。

网友F:
都是需要一直修正的,侧摆的前后移动靠的是方向舵,而不是升降,侧摆的时候,尾巴向水平线下倾,则边摆边后退,反之前进,在侧摆中升降是用来控制旋翼面的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似定点的动作,都在修正的,而且都是习惯性的提前修正,让人看起来非常定点。如果你在问为什么会跑偏,或 ...

请问
也就是说
哪怕我十字盘调平
哪怕我重心也对了
暴力侧摆时候,也会后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需要一直修正的,侧摆的前后移动靠的是方向舵,而不是升降,侧摆的时候,尾巴向水平线下倾,则边摆边后 ...

前所未闻
侧摆前进后退要靠方向舵?

何解呢?

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碰到方向舵了

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我看到尾巴挺直的

而且,哪怕碰了方向,那机子为什么后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要俯仰微微修正的,不可能只靠副翼和螺距来实现定点的侧摆。

也就是每次加点点升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器是亮点!!!!

广东人民创(shan)新(zhai)意识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可能靠后了

在考虑是重心还是十字盘,还是本来就会后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都是需要一直修正的,侧摆的前后移动靠的是方向舵,而不是升降,侧摆的时候,尾巴向水平线下倾,则边摆边后 ...

直升机移动都是靠旋翼面升力周期变化实现的,方向舵只是掌管机身的自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似定点的动作,都在修正的,而且都是习惯性的提前修正,让人看起来非常定点。如果你在问为什么会跑偏,或 ...

说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似定点的动作,都在修正的,而且都是习惯性的提前修正,让人看起来非常定点。如果你在问为什么会跑偏,或 ...

赞,有道理啊

网友:
+1/楼主别再想什么调机了,再好的机做暴力动作也不可能不用修正,还是练好技术吧。能悬停得好,自旋跑偏得少以己经可以了。大机/精度高的机只能是修正得少一点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所未闻
侧摆前进后退要靠方向舵?

你想想,当尾巴向下倾得时候,你打副翼是不是有一个向后退方向的水平分力?再极端一点,当你尾巴垂直向下的时候你打副翼,是不是飞机应该会水平方向移动?但是由于没有重力反方向的力,机子会下坠,所以,当你尾巴斜向下的时候打副翼,是不是水平跟上下方向都有分力?上下方向得力使得飞机保持不下追,水平方向的分力可以使飞机前后移动,明白了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直升机移动都是靠旋翼面升力周期变化实现的,方向舵只是掌管机身的自旋。

睁大眼睛,注意审题!!是侧摆状态下!!侧摆状态!!飞机的前后移动靠方向舵!!

网友:
需要修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也就是说
哪怕我十字盘调平

还是没理解啊,你十字盘调平,重心对,悬停跑不跑偏呢,肯定还是跑偏的啊,本身飞机任何动作都是在不断修正的,只是修正多少而已,修正快慢而已。有些出手就准的动作,几乎不用修,有些出手稍微偏了一点点,肯定修正的,只是出手就有预感偏了,修正很快,你们不一定看得出而已。
或者这样说,就算你十字盘不平,重心不对,甚至锁尾会温飘,手上功夫到家,照样定点摆。

网友:
其实基本上还是手的问题,模拟录一段视频,自己仔细看看模拟摇杆的动作,应该不难发现手上有干涉的,试试看吧。

网友:
按照你的说法,稍微分析判断了一下,如果尾巴确定是水平地面的话,那可能你右手的确有干涉没注意到。右手打舵可能是有一点右前和左后打舵,这样的话机身不但有点扭曲,而且会不断往后退。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睁大眼睛,注意审题!!是侧摆状态下!!侧摆状态!!飞机的前后移动靠方向舵!!

侧摆移动靠方向舵?我也是白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侧摆移动靠方向舵?我也是白练了

模拟器去试试你就知道了,侧摆状态前后移动靠方向舵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模拟器去试试你就知道了,侧摆状态前后移动靠方向舵的

飞了快5年,侧摆前后移,不管是快是慢,从没用过方向,立摆也是。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但侧摆平移真不是你那么飞的,你找高手私下交流吧

网友:
侧摆前后移动可以靠尾巴,也可以靠升降推,都可以。有句话叫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2种方法都学会那是更好,越练到之后的稀奇古怪的摆,越要各种移动方式都运用到。

网友:
本来侧摆时就是靠方向来实现前进后退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飞了快5年,侧摆前后移,不管是快是慢,从没用过方向,立摆也是。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但侧摆平移真不是你 ...

我一直就是这么飞...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就是这么飞...

尾巴不管指向哪个方向,都能通过带升降实现可控的平移,这个是基本功,想练定点的话12点定点摆是必修课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就是这么飞...

我侧摆移动也是靠尾巴方向,估计能不动尾巴靠升降移动的,都是更高一层的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我看到尾巴挺直的

而且,哪怕碰了方向,那机子为什么后退呢?

因为侧摆时候动方向舵会让你的副翼舵面发生倾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睁大眼睛,注意审题!!是侧摆状态下!!侧摆状态!!飞机的前后移动靠方向舵!!

无论什么姿态都一样,不和你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侧摆移动也是靠尾巴方向,估计能不动尾巴靠升降移动的,都是更高一层的高手。

我倒是想知道他们怎么靠升降来进行侧摆前进后退,看了好多个高手的飞行视频,他们侧摆前进后退都跟我一样,尾巴是稍微有点倾斜的,都是靠方向舵平移,反正我飞的时候,升降舵的作用就是调整旋翼面面对自己

网友F:
视频3分20秒开始,原地起手侧摆,注意尾巴方向,起始的时候尾巴稍微向下倾斜,获得初始后退速度后再慢慢拉直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直升机移动都是靠旋翼面升力周期变化实现的,方向舵只是掌管机身的自旋。

侧摆这个动作还真是方向控制直升机水平前后移动以及定点,俯仰控制直升机旋翼面的朝向

网友:
我还都看完了,12楼说的对呀

网友:
42楼也对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视频3分20秒开始,原地起手侧摆,注意尾巴方向,起始的时候尾巴稍微向下倾斜,获得初始后退速度后再慢慢拉 ...

那我想知道你尾巴向上倾斜你就不能后退了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那我想知道你尾巴向上倾斜你就不能后退了么?

给我飞还真不行......其他人就不知道了,当然,我说的是起手侧摆,航线转侧摆的话那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倒是想知道他们怎么靠升降来进行侧摆前进后退,看了好多个高手的飞行视频,他们侧摆前进后退都跟我一样 ...

抱歉,视频出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侧摆这个动作还真是方向控制直升机水平前后移动以及定点,俯仰控制直升机旋翼面的朝向

你的意思是尾巴朝上或者朝下就不能水平移动以及定点了吗?肯定不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视频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我飞还真不行......其他人就不知道了,当然,我说的是起手侧摆,航线转侧摆的话那随便

我说的也是起手侧摆,尾巴无论上下都能向左向右平移,这最基本的基本功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直升机移动都是靠旋翼面升力周期变化实现的,方向舵只是掌管机身的自旋。

然而侧摆要水平移动就是通过方向舵实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K:
然而侧摆要水平移动就是通过方向舵实现的

之所以你觉得动方向能实现平移是因为你不会升降补偿,还是单纯用副翼侧摆,这种情况下你改变了方向舵就等于改变了桨面动作方向,致使飞机平移。正确的手法应该是通过升降补偿,直接控制桨面变化,尾巴不管指向几点,都可以随意的左右平移。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之所以你觉得动方向能实现平移是因为你不会升降补偿,还是单纯用副翼侧摆,这种情况下你改变了方向舵就等 ...

方法不是唯一的  不管用升降舵还是方向 都可以达到平移的目的(之前说用方向舵没有想到用升降舵)  怎么能说只有用升降舵平移才是正确的呢  况且 用方向舵平移也比用升降舵容易一些(美国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方法不是唯一的  不管用升降舵还是方向 都可以达到平移的目的(之前说用方向舵没有想到用升降舵)  怎么 ...

的确你那飞法可以用,但你这手法怎么飞尾斜45度的定点摆,怎么飞十字的过渡,怎么飞12点定点摆,手法不对动作深入了就要返工,图省事的手法可以用,前提是你不想飞更难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的确你那飞法可以用,但你这手法怎么飞尾斜45度的定点摆,怎么飞十字的过渡,怎么飞12点定点摆,手法不 ...

我就是不想飞更难的动作,像自旋刷锅,自旋筋斗这种动作,我直接放弃...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的确你那飞法可以用,但你这手法怎么飞尾斜45度的定点摆,怎么飞十字的过渡,怎么飞12点定点摆,手法不 ...

要定点其实我感觉就是  旋翼面朝向自己的时候 右手(美国手)的摇杆反向和尾巴朝向 成9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K:
要定点其实我感觉就是  旋翼面朝向自己的时候 右手(美国手)的摇杆反向和尾巴朝向 成90度

那你试试吧,看看自己的手法能不能做到完美的90度。我也不再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意思是尾巴朝上或者朝下就不能水平移动以及定点了吗?肯定不是的。

确实技术好的可以尾巴斜着定点侧摆,正确方向是对的,可能我说的方法属于新手

网友:
彩虹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我看到尾巴挺直的

而且,哪怕碰了方向,那机子为什么后退呢?

尾巴往下飞机后退 尾巴朝上飞机前进 肯定是你下意识的碰到了 多摆 会的意思是你能控制他摆的幅度和前后 不是你能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然而侧摆要水平移动就是通过方向舵实现的

你的意思是尾巴朝上或者朝下就不能水平移动以及定点了吗?肯定不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然而侧摆要水平移动就是通过方向舵实现的

侧摆时候如果想水平移动需要通过使用俯仰摇杆使飞机在摆的过程中偏向移动方向,换言之立摆的时候是通过使用测滚摇杆使飞机在摆的过程中偏向移动方向,我没想明白转向通道是怎么使飞机实现水平移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睁大眼睛,注意审题!!是侧摆状态下!!侧摆状态!!飞机的前后移动靠方向舵!!

侧摆时候如果想水平移动需要通过使用俯仰摇杆使飞机在摆的过程中偏向移动方向,换言之立摆的时候是通过使用测滚摇杆使飞机在摆的过程中偏向移动方向,我没想明白转向通道是怎么使飞机实现水平移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然而侧摆要水平移动就是通过方向舵实现的

我猜你说的是机身不水平,尾巴高于机头或者低于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睁大眼睛,注意审题!!是侧摆状态下!!侧摆状态!!飞机的前后移动靠方向舵!!

我猜你说的是尾巴稍高于机头或者稍低于机头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猜你说的是机身不水平,尾巴高于机头或者低于机头。

对的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的    你可以试一下

这样就不是水平侧摆了。

网友L(2018-10-25):
引用 网友H:
尾巴不管指向哪个方向,都能通过带升降实现可控的平移,这个是基本功,想练定点的话12点定点摆是必修课

侧摆或者钟摆,是不是用副翼来翻好角度,然后用集体螺距把机身交替向两边抛过去,抛到位的时候并拖住,然后再用副翼翻过来,不停循环的过程?摆动的旋翼面呈v字型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侧摆或者钟摆,是不是用副翼来翻好角度,然后用集体螺距把机身交替向两边抛过去,抛到位的时候并拖住,然 ...

我做动作时副翼和总距是同时动作的,根据飞机的动力大小决定打总距的幅度,打总距的幅度远小于副翼的幅度。侧摆和关键是在飞机不掉高的前提下摆的幅度越小越好(两端点的跨度最小),这样飞机的摆动惯性小,可以很容易的迅速改变运动方向。

网友:
没准是斜敲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做动作时副翼和总距是同时动作的,根据飞机的动力大小决定打总距的幅度,打总距的幅度远小于副翼的幅度 ...

我的理解是定点翻机身做o型运动,这个动作主要靠副翼,只掌握零螺距就可以了,螺距用的很少。侧摆机身是做v字形运动,副翼是来改变姿态,主要靠螺距顶发力过去。你看理解的对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我的理解是定点翻机身做o型运动,这个动作主要靠副翼,只掌握零螺距就可以了,螺距用的很少。侧摆机身是 ...

理论上是这样的,定高是总距顶起来,实际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找飞机惯性和动力的平衡点,如果你总距给大了,飞机的停止惯性就会很大,不能及时换向,摆就会有顿点,不好看;如果总距给小,飞机就掉高。副翼控制的摆幅也是很重要的,摆幅大了,给人的感觉桨面不平,不好看。摆幅小了,飞机也会掉高。所以总距和副翼是要都找到平衡点,摆的才快,才好看。
飞自旋钟摆的要点之一也是摆幅和总距控制,飞自旋摆掉高的都是没找到摆幅和总距平衡点。(自旋摆因为是自旋中控制桨面前后运动,手上操控的误差会造成桨面不能纯平摆动,会有相当一部分的动力损失掉,普通的侧摆在操控上简易的多,动力损失也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H:
理论上是这样的,定高是总距顶起来,实际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找飞机惯性和动力的平衡点,如果你总距给大了 ...

有道理,我慢慢去体会吧!多谢

网友:
侧钟摆“方向杆”控制飞机原地还是前后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