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卡] 听说这玩意叫BC8,一不留神就组装好了车架

楼主(2018-09-13):
前几天损友送来了一大盒东西,打开一看满满一整箱零件

原来是传说中的BC8车架!
本着有车架不装是XX的原则,我毫不留情的动手了
-----------------------------------------------------------------------------------------------------------------------------
首先是避震部分

BC8配置的是4根内弹簧避震,整体偏软,等装车后再看效果
然后是磨盘

磨盘装好拉杆开关不顺滑,稍微打磨拉杆棱角并上了很多油之后好一些

胎皮软硬适中,配置了金属夹胎轮毂,先用2根长螺丝夹紧后再上其他螺丝。
安装过程有点酸爽,8个轮胎你懂的
-------------------------------------------------------------------------------------------------------------------------
接下来轮到波箱了

没错,这就是那个换挡波箱
设计这么小一个换挡波箱总成,还是很不错的
里面都是金属齿,请无视电机。。。

前后2个传动组

粗壮的短摆臂配上金属CVD,安装精度还不错

在大梁上装上前摆臂的扭杆基座

摆臂的限位扭杆

前后波箱上身

转向总成,这里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
如果你配的舵机耳朵上面有加强筋的话
请将加强筋切掉,如下图安装(后文有说明)

如果你像下图这样安装的话,后期你在装转向连杆的时候会被下沉的舵机位挡住,无法安装

换挡舵机位十分简单易装

--------------------------------------------------------------------------------------------------------------------

中波箱+金属前后传动装车,摆好摇臂加上扭杆 假组一下

这种设计的扭杆,看着很流比,但实际效果并不好

大蜈蚣诞生

转向连杆安装,BC8用2个转向舵机负责转向
下图可以看到我之前说的不切舵机耳朵加强筋,改变舵机安装位造成的舵机位置的变化
第一个舵机是我重新安装后的位置,如果第一个舵机也像第二个舵机那样下沉,是装不上转向连杆的

上图这里注意一下,可以快速修正转向组的角度

避震,换挡舵机安装完成!
BC8后轮没有避震,是用的跷跷板结构

上轮子!

第一次装8轮,真的很震撼
----------------------------------------------------------------------------------------------------------------------------------
接下来是装一些补品

最后车架定妆照

'

--------------------------------------------------------------------------------------------------------------------------
好吧 车架装完了。
什么?你问为什么没有车壳?
我从头到尾都没见过车壳呀!?
哦好吧 原来车壳喷漆去了,请各位关注下一个回合
谢谢各位抽空阅读,请谅解少许AV画质的照片。。。

网友:
羡慕嫉妒

网友:
楼主哥哥,检查一下你的扭杆压片,螺丝应该用错了,我的车上按说明书是杯头的。

网友:
这玩意,毒的狠!

网友:
如此损友,多多益善

网友:
无刷会不会低速线性不好?

网友:
纠结了好久,还是没买!总觉得没差速,不行!但是悬挂大赞!

网友:
看到无刷出现后,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

网友:
这种独立悬挂,居然没有差速

网友:
给码头扎起,后续的涂装、电子设备布置,将由在下继续跟上。

网友:
能加上个差速和差锁就 正点了 。。。。就是差点意思

网友:
好复杂呀!!

网友:
全地形独立悬挂

网友(2018-10-13):
必须点个赞

网友(2018-11-12):
没差速是为了强化越野能力,但是平地过弯就差点意思了

网友:
LZ真厉害,大赞,我估计得装个一年才行...

网友A:
这样的损友我也要 介绍认识认识吧哈哈

网友B:
不带差速的?

网友C(2019-04-12):
帅啊~好精致~

网友D:
请问 这是普通版还是高配版?

网友E:
那个扭杆限的了位??漆都磨掉了,确实蛋痛,他应该把锁紧端加粗才好锁嘛!

网友F(2019-07-09):
上山测试了

网友G:
这个地盘好看,改成8*8步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