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手求助:云台供电问题

楼主(2018-09-13):
四旋翼:
山寨F450
NAZA M Lite
F4006 980KV
1045浆
电池是花牌3s 2200 25C

各位,我淘了个两轴无刷狗台,打算挂小蚁运动相机,用的应该是SimpleBGC2.2的方案。
请问大家,云台的供电直接并联在动力电池上,还是独立另外一块电池供电?
只接并联会不会C数不够,影响飞控

多谢大家

网友A:
直接接电池没有大的问题,就是加上图传后可能会有波纹

网友B:
接动力电问题不大,就看你云台电压是对少,别烧了,图传尽量单独供电  要不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电池没有大的问题,就是加上图传后可能会有波纹

好的谢谢
之前看他们用的舵机云台电流太大,飞机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动力电问题不大,就看你云台电压是对少,别烧了,图传尽量单独供电  要不有干扰

谢谢,应该烧不了,我看是2s-6s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之前看他们用的舵机云台电流太大,飞机失控了。

不建议舵机直接从飞控取电,之前用apm出现过舵机卡死飞控重启的情况

网友C:
直接接电池不用想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电池不用想太多

好的 谢谢

网友(2019-04-09):
也帮我解决了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