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 哪个牌子的 球头钳 嘴唇 薄一些

楼主(2018-09-13):
大神们 你们用的钳子也是这么厚么。

450十字盘 球头。放不进去啊。

根本放不进去好不。

网友:
没有一步到位吗,厚多少,大多少磨,磨掉就可以,

网友:
JR的球都钳要薄一点!

网友:
磨磨就行了

楼主:
谢谢 各位 我先磨磨看   要是磨薄了强度不够 ,就换各位推荐的~~~~

网友:
我的球头钳,桨夹上面那个很难弄下一.
飞越 450 pro fbl

网友:
没牌子便宜的就是薄的

网友:
我用的JR的  很好

网友:
打磨一哈就行了

网友A:
摩擦一下

网友:
我用的喜路宝的

网友:
jr,喜路宝,其实还有个便宜的牌子,r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