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G H4舵机更换齿轮

楼主(2018-09-13):
闲鱼收来的一套H4舵机,功能正常,虚位有点大了,联系了OMG的售后购得舵机齿轮,换完后虚位基本消失。
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给想要更换齿轮的魔友们参考。
买来的齿轮里不包含轴承,需要自己另购两颗6*10*2.5的轴承,已将这个问题反馈给OMG售后。

我买的是NMB的轴承。

楼主:
拆开底部四颗螺丝和上盖上的两颗螺丝,可以打开上盖更换齿轮。舵机上下盖及螺丝都带有胶圈密封的。

输出轴齿轮及其他的齿轮都可以正常拆下,唯独下图中间的齿轮直接取不出来,需要先把齿轮轴拔下才能取出。

楼主:
特别需要注意下图中输出齿底部的这颗轴承,是过盈配合的,非常难取下来,我用了剥核桃的铁片从两边慢慢撬才取出来。

就是下图中右下角这个工具,需要既薄又硬,想找到趁手的工具还真不太容易。

楼主:
使用清洗剂清洗舵机上的油污,我使用的是精密电子用的清洗剂,绝缘且挥发快无残留。

新齿轮依次装上,涂抹上齿轮润滑脂。

我使用的是下图中Futaba的金属齿轮润滑脂。

楼主:
以上是齿轮更换过程,装上后用手转动几下,确认没有卡涩状况。

由于收的二手舵机,对电位器也是不太放心,查了一下某宝上日本某品牌和美国某品牌的舵机电位器,寿命大概在100万次左右,粗略计算一下,直机飞行时舵机按每秒钟动作两次,一分钟是120次,一个起落大概3到5分钟,舵机大概动作500次左右,这样算下来舵机电位器的寿命大概是2000起落左右,这个寿命已经比较长了,很多时候是炸坏的不是用坏的。

换电位器还是找的OMG售后,拿来电位器大概量了一下,电阻是5K的。

楼主:
要更换电位器需要将电路板拆下来,电路板是和无刷电机焊在一起的,有的电机可以一起取下来,有的粘的比较牢靠,需要将电机三个接线柱从电路上分离下来。

以下两张图片是无刷电机和电路板分离后的情况,需要把电路板上的三个焊接过孔的锡剔干净,方便回焊电机接线柱。

楼主:
电位器三根线拆卸前需要记住颜色对应关系,我一般是用相机拍照再拆卸,焊接时按原来的颜色一一对应。

焊接后的焊点涂点硅胶,跟原厂保持一致。

楼主:
更换完电位器后需要保证输出齿和电位器的装配关系。
我的做法是把电位器转到一边的尽头,把输出齿限位销钉也转到同样的一边,然后把输出齿和电位器的方头装配起来,这个过程没有拍照,自己体会也很好理解。
更换完后装上螺丝,通电测试一切OK。

网友:
厉害,一般人都是返厂修

网友:
大保健啊。就差换电机了。。。

网友:
看着拆解图,做工还是挺不错的。另外,OMG舵机一直都是静音做的很好。

网友:
这一套大保健很全 楼主很强大

网友:
技术帖,慕拜。

网友:
太强大了,严重佩服!

网友:
这一套换下来不便宜吧!

网友:
楼主好手艺,那么小的焊点是不是要用放大镜看才好焊接

网友:
这舵机和 3300  815 比怎么样?

网友(2019-03-24):
怎么联系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