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l三桨炸鸡后金鱼尾怎么调

楼主(2018-09-13):
(无正文)

网友:
看看机械部分,或者降低感度

网友:
看高手们会不会说先看下震动怎么样.

网友:
机械部分的顺滑度!平衡性(如尾桨夹松动移位~)!

网友:
第一调控里的感度,如果调感度不行,那就在飞机身上

网友:
如果炸之前没有金鱼尾,炸了之后就有,那就是机械部份变形或者是安装问题了,轴承也要检查。

网友A:
金鱼尾和追踪是两种不同的症状,很多模友表达上混淆,单纯的金鱼尾最大原因就是尾变距不顺畅,或是尾舵机速度力量不够,而追踪根本原因就是陀螺仪频繁修正,反应在机械上就是震动或感度过高。首先搞清楚你的飞机是哪种症状,有针对性的进行排查

楼主:
加p增益加到100还是金鱼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p增益加到100还是金鱼尾

感度太高了也摆吧。

网友:
检查蟹爪最好直接换歪了也不明显的东西,就是震动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鱼尾和追踪是两种不同的症状,很多模友表达上混淆,单纯的金鱼尾最大原因就是尾变距不顺畅,或是尾舵机速 ...

高频金鱼尾应该是感度过高,陀螺仪自激导致反复修正,引起的震荡。低频金鱼尾应该是振动过大引起的修正错误。追踪是因为感度不够,陀螺仪的补偿不足。

网友:
出给我,一直想折腾一下三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