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大疆哪吒飞控装穿越机远航

楼主(2018-09-14):
哪位朋友装过,很想知道什么感觉手动飞行...望朋友们分享和大家探讨....

网友A:
大疆naza飞控的手动没有穿越飞控那么灵敏,毕竟只开放了p参数,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滞后和飞控参与计算后得出的姿态,远航只要保证飞机震动不大,还是挺靠谱的,另外一个选择是穿越飞控刷inav固件,都行,看自己愿意折腾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naza飞控的手动没有穿越飞控那么灵敏,毕竟只开放了p参数,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滞后和飞控参与计算后得 ...

感谢 感谢朋友解答请问 哪吒能做筋斗吗?手动模式遥杆打死,,主要想用DJI竞速天空端加GPS,,加哪吒。。。。。

网友:
看我的帖子,穿越机远航

网友:
naza远航不靠谱,要丢机就找大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