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大-Betaflight小技巧】如何实现上锁时,图传功率自动降至最低档功率。

楼主(2018-09-14):
【Betaflight小技巧系列】

【如何实现上锁时,图传功率自动降至最低档】

【!!只适用于BF3.3及以上的飞控固件!!】

很多飞友在玩穿越机的时候,图传功率都巴不得开到最大,动不动就500mw,600mw,甚至800mw

这么大的图传发射功率会使得图传工作温度上升得很快

飞机飞起来的时候散热好,问题不大

但是在地面还没起飞,或者是在地面站调参的时候,整台机子会变得很烫很烫

(在这里说一下,图传过热会咋样?)

(图传过热极端情况下会直接烧毁图传,稍微好一些的图传会停止工作,温度下降后自动恢复工作,但在空中图传丢失哪怕一秒都不堪设想)

CLI命令里有这么个设置

可以让你在上锁的时候自动把图传功率调整到最低档,一般是25mw(不是pit mode!不是pit mode!)

然后在解锁的时候,自动把图传功率调整到你之前设定的较大的功率

方法

CLI命令界面输入

get vtx

回车

会出现跟get vtx相关的好多个设置选项

找到其中的vtx_low_power_disarm

会发现这个vtx_low_power_disarm=off

输入

set vtx_low_power_disarm=on

回车

这里就设置完毕了,记得输入save回车,自动保存重启

这时你会发现,上锁的时候图传功率是25mw
解锁后后过几秒种,图传可能会闪一下,这个时候图传功率就会恢复到之前你设置的功率了。
再次上锁,过几秒种,可能再次闪一下图传功率就会将至25mw
飞行的时候,上电放在地上,解锁,可以等图传闪一下再起飞

是不是很方便?

【!!只适用于BF3.3及以上的飞控固件!!】

网友A:
这个肯定要图传支持吧,而且图传需要连接控制线到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要图传支持吧,而且图传需要连接控制线到飞控?

是的,需要飞控的串口发接到图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要图传支持吧,而且图传需要连接控制线到飞控?

当然首先得让飞控能对图传调参,基本上F4的飞控有OSD图传调参的就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这个不错 我都没研究过
不过给你补充下一个前提
图传必须要是支持黑羊或肥鲨协议的才行

网友:
学习了,回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 我都没研究过
不过给你补充下一个前提
图传必须要是支持黑羊或肥鲨协议的才行

那当然了,基本上如果能用OSD调参,就能用这个方法

网友:
这个确实好!!!

网友A:
推荐个可以这样用的图传吧

网友:
我觉得最大就最大吧。但这个也许将来会用到。感谢分享

网友:
osd调参就是方便,
如果pix飞控也能集成osd,osd调参就好了

网友:
这个功能好,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个可以这样用的图传吧

买的时候看说明,或者询问店家支不支持飞鲨或者黑羊的协议就行。
像熊猫,Rush,黑羊,Foxeer,基本上现在常见的图传都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时候看说明,或者询问店家支不支持飞鲨或者黑羊的协议就行。
像熊猫,Rush,黑羊,Foxeer,基本上现 ...

网友:
好方法。留个记号。回去试试。

网友C:
“炸鸡你就别想找到”模式

网友:
图传上应该设计一个小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炸鸡你就别想找到”模式

朋友点睛之笔很精辟。哈哈。

网友(2018-10-16):
支持一下楼主,好方法

网友:
有没有源代码资料共享下呗

网友D:
为什么不用pit mode 呢?解锁开关就用两档的,上锁的时候pit mode打开,解锁的时候pit mode 关闭,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pit mode 呢?解锁开关就用两档的,上锁的时候pit mode打开,解锁的时候pit mode 关闭,不是更好 ...

pit mode的功率远比最小档25mw小,站远两步图传就不见了,是专门给多人环境调频段用的,不会干扰到别人,也适合地面装机调参的时候用。自己到了外场飞,pit mode功率小了稍微远点就花了,不绝对,自己用着顺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pit mode的功率远比最小档25mw小,站远两步图传就不见了,是专门给多人环境调频段用的,不会干扰到别人, ...

对头,有道理

网友:
这个真不错,我就是平时开最大那个

网友(2019-12-06):
这个不错,再也不用调试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