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很久的问题,谁能肯定的回答?

楼主(2018-09-14):
这个电机型号到底是指的电机转子的直径和高度呢?还是定子的?看了几本书说的都矛盾

网友A:
关于电动机的定子与转子的定义,传统意义上,电动机的外壳和外壳内壁上粘贴的磁铁称为定子,而中间绕有线圈,和输出轴成一体一起转动的部分称为转子。但是,对外转子电动机来说,中间的部分是固定不动的,转动的部分却是外壳和内壁的磁铁,所以外壳称为转子,内部的线圈部分称为定子,通俗点讲就是哪部分转动哪部分称为转子,哪部分固定不动哪部分就称为定子,至于电机型号数字的意义,说的都是绕有线圈那部分的尺寸。那个部分在内转子电机中称为转子,在外转子电机中称之为定子。明白了吗?

网友:
定子的尺寸。不动的,称为定子。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每个厂家不同

网友:
你这是AOPA那本书上的吧   漏洞百出

网友:
都是指定子的尺寸

网友:
市面上类似的书籍等等只要看到“无人机”三个字,基本可以不用太较真了,人家出书的也是为了考生好,让你死记硬背就能过,太较真可能会让考aopa的人挂科,毕竟aopa题目里面错误的题比比皆是。

网友B:
电机型号不同厂家的制定标准不同,但是一般多轴、固定翼或者直机用的外转子无刷电机都是按定子线圈直径高度来计算的,只有部分品牌(比如双天)的部分型号,用的是外转子的尺寸来订的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动机的定子与转子的定义,传统意义上,电动机的外壳和外壳内壁上粘贴的磁铁称为定子,而中间绕有线圈 ...

明白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型号不同厂家的制定标准不同,但是一般多轴、固定翼或者直机用的外转子无刷电机都是按定子线圈直径高度 ...

感谢回答啊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