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f3p动力配置

楼主(2018-09-14):
最近想玩玩对场地要求不高的小鸡f3p,在动力选择上犯难求助大家下小板机电机kv大些好还是小点好,现在看上2204 1900kv电机,怕续航太短,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kv太高了,1000左右就OK

网友A:
kt机惯性小,更应该需要大的推重比来飞,kv1900上3s  8040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机惯性小,更应该需要大的推重比来飞,kv1900上3s  8040浆吧

室内3d机f3p用

网友A:
室内的kv1900 2s   9047桨,但是全重控制在180g以内,依然需要强调推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的kv1900 2s   9047桨,但是全重控制在180g以内,依然需要强调推重比

8*4桨拉力470克,2s电   我就怕这么高kv续航不行

网友A:
那些推力数据是用恒压实验电源得出的,实际上电池买到差一点的,推力起码少一半,因为压降和放电电流都是问题。如果考虑飞行时间,就不要讨论kv1900,用kv10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推力数据是用恒压实验电源得出的,实际上电池买到差一点的,推力起码少一半,因为压降和放电电流都是问 ...

您觉得起飞重量240左右用多大kv合适些?

网友A:
室内机不考虑风的影响,应该全重不超过180g。
如果达到240g。。。已经是很超重的了。
这么重的飞机,室内太小的会没什么回旋余地

其实我们配什么KV 这个问题很简单,一般数据是这样的,就说你这个240g的机
1  KV1000 2S 桨1047(桨大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不协调,有点丑)
2   KV1500 2S 桨0947(这个应该满足你)
3  KV 1900 2S 桨0947 (这个时间短一点)

上面三个都可以,当然你用0843桨也行,时间会更长,一个桨才1.5元,可以买试一下

网友B:
我2206   1500kv   bayan9mm  用2s  550mah   0947   感觉不够力  飞机估计260g   正在换8040  3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2206   1500kv   bayan9mm  用2s  550mah   0947   感觉不够力  飞机估计260g   正在换8040  3s试试

也在室外玩吗

网友:
起飞180克左右 2204 1800kv电机 2S 300或400电池 8043桨
续航最少4分钟

网友:
天翼8MM EPP,
电 机:朗宇 2206 外转无刷电机 KV1500
电 调:好盈天行者20A
电 池:双天 3S 450MAH
桨: 8060
舵机:副翼银燕08MD 1个,银燕08MA 2个、
室内吊机,主室外飞,5分钟。
如上上3S 850MAH电池时间应该还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机不考虑风的影响,应该全重不超过180g。
如果达到240g。。。已经是很超重的了。
这么重的飞机,室内 ...

好的版主!就按照这三个选一个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导与建议

网友:
个人推介翔翼JT2204电机,暴力不多讲

网友C:
2206电机
2s400mah电池
12a电调
0947桨

起飞重量180g左右
拉力65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6电机
2s400mah电池
12a电调

看上双天2306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上双天2306了

翼斧模型的2304特别好,才58元,感觉比那些90多的电机好多了

网友:
安利下 JT2204,拉力大,兼容大小孔桨,且无需桨垫,超耐炸。
谈到价格,四个字:“只买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