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发射机短接问题、、、

楼主(2018-09-14):
图传ts832发射端天线短接,不安装天线,内针和外螺纹短接。
另有一个200mw是不短接的,这正常吗?还有一个接收机是短接的。

短接

短接

网友A:
那是中间加了电感。那个电感在直流状态是短路的,对于交流信号,尤其是5.8G这样超高频率的信号,就不再是0阻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中间加了电感。那个电感在直流状态是短路的,对于交流信号,尤其是5.8G这样超高频率的信号,就不再是0 ...

so ga

网友:
正常,高频不能用万用表那么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