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怎么升级固件???

楼主(2018-09-14):
如题     华科尔D10怎么升级固件???   看到很多升级固件的,弱弱的问一下华科尔D10如何刷固件,以及最新版本在哪里下载,谢谢谢谢

网友A:
盗我的图。。。

吓得我以为你换了Frsky M9摇杆,还不知道要刷deviation固件

楼主:
不好意思哈,手头没图片,我知道是刷固件,但是怎么刷啊,我不会,大神教教呗

网友B:
顺问,d10正面板,最上面一排,两个三段开关内测,居中的那两个黄色的弹簧微调扭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盗我的图。。。

请问下怎么换的M9的摇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顺问,d10正面板,最上面一排,两个三段开关内测,居中的那两个黄色的弹簧微调扭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和各个开关一样,你设置它干啥就可以干啥,比如设置成能自动复位的教练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