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十字杆,恰好解决在山地起飞时容易扫尾桨问题。

楼主(2018-09-14):
因为尾垂仅仅比起尾桨长那么,0.5cm,极容易碰到小石头扫尾桨

刚刚好发现尾垂下面有个小孔……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网友A:
不错的想法,我一般粘个练习架上面那个球

网友:
玩机玩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想法,我一般粘个练习架上面那个球

这台我留作收藏了。电机轴有点容易磨损。机身还窄,导致只能用原厂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想法,我一般粘个练习架上面那个球

这机多少年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机多少年啦?

前俩年特价刚买的三桨,买完没一个月又降价。。。。。。
买回来三桨头拆了,换了600尾管和600两桨,改绕了12s,现在拿来练习悬停起落数不多,但是一起落10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俩年特价刚买的三桨,买完没一个月又降价。。。。。。
买回来三桨头拆了,换了600尾管和600两桨,改绕 ...

看起来有一定年代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想法,我一般粘个练习架上面那个球

粘这个球的还不少呢,挺好的,还好看又实用。黄色的更好,目标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