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玩具有好心大佬来指导一下吗?

楼主(2018-09-15):
为啥我用CAD画的图然后用artcam出刀路弄出来的尺寸变得好小怎么回事呢?

这个笔画的应该有8㎝左右,雕刻机画出来只用手指头那么大

楼主:
那个猫是微雕管家刻的,微雕管家可以调大小吗?

楼主:
笔画的是grbl画的

网友A:
先看G代码出来的尺寸对不对,对的话就是雕刻机设置问题了,是不是单位设置成英寸了或者单位脉冲设置错了。如果G代码尺寸都不对,应该是artcam里面尺寸或者单位设置的问题。我是用CAD画图artcam出刀路没有问题,也没什么特殊需要设置的,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G代码出来的尺寸对不对,对的话就是雕刻机设置问题了,是不是单位设置成英寸了或者单位脉冲设置错了。 ...

已经解决了,在微雕管家里调步进电机步数

网友(2019-03-24):
楼主的雕刻机做的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