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8-09-15):
原厂的
电池
充电太慢了,而且还要专门
充电器
(充电器比控都重),问一下能不能用手头现成的动力电2s代替呢,如果可以是不是就能直接外场充电了,有么有用过的…求大神讲解

网友A:
可以用格式锂铁电池

网友B:
我就是用的格式锂铁

网友C:
可以,我用了很久了!

网友:
铁锂电池专用控电非常经用

网友D:
还是T8FG方便 两颗2S三元锂搞定

网友E:
换铁锂,直接用飞机充电器。

网友F:
格式铁锂控电,充一次能用好久

网友G:
你的动力电池用什么充电器的?可以冲镍氢的话 先用1.8a充 充电器结束充电之后用0.18a充 还是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