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CC发动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8-09-15):
淘了一个二手10CC汽油发动机是比较新的那种,用的是11寸油机用的三叶塑料桨,主油阵1.8圈 富油针1.8圈,粗调主要针到最高转速,尝试闪油调副油针,迅速推点儿油门就有熄火现象,逆时针开大副油针1圈左右,闪油跟手不熄火了怠速在2000转上下(此时怠速调节螺丝基本已经顺时针拧到底)但是出现的问题是闪油后迅速松油门至怠速瞬间熄火,把怠速调整在3000上下一切都正常

网友A:
化油器是老款还是新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油器是老款还是新款

新款后排的

网友:
低速富油了

楼主:
但是油针刚放过闪油不熄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油针刚放过闪油不熄火啊!

风门开大能有怠速,说明要有更多的空气才能正常运转,很明显你的低速富油了,怠速是靠低速螺丝和怠速螺丝相互调整出来的

网友B:
再有,息不息火不是证明富油不富油的,只能说息火是严重富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有,息不息火不是证明富油不富油的,只能说息火是严重富油了

哥们你电话多少我想请教一下呢,比较文字描述比较局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电话多少我想请教一下呢,比较文字描述比较局限

156 1224 5308微信同步

网友C:
这种乐色  不玩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乐色  不玩为好!!!!!!!!!!!!!!!!!!!!!

发动机小 飞机也就小了啊,大飞机麻烦的很

网友:
所以现在摆咸鱼上那个就是楼主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