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样搭配动力

楼主(2018-09-15):
各位大佬,小弟做了个畸形船,比较另类
能不能帮我看看推荐一下:双电机(有刷),螺旋桨大小
总长度1.5米,宽50cm,高30cm
舱内后期需要加装一些设备,重量20kg左右
希望速度20迈左右,麻烦各位大佬给出出主意

楼主:
现在树脂已经刷好。明天找人刮原子灰,打磨一遍,再刷一层树脂,应该就好了

网友:
准备坐人吗?

网友:
这条船是浴缸改的?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啥船哈哈哈,

网友A:
有刷目前比较猛的就是火凤凰480a电调  好盈有刷都是攀爬用  火凤凰是个小厂家  mos管比好盈好一点  你需要买两个480a 不建议一拖二   其实我建议你上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目前比较猛的就是火凤凰480a电调  好盈有刷都是攀爬用  火凤凰是个小厂家  mos管比好盈好一点  你需要 ...

谢谢回复,定做了80mm的5页螺旋桨,电机的 话网上895电机感觉还是有点小。无刷不知道哪一款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定做了80mm的5页螺旋桨,电机的 话网上895电机感觉还是有点小。无刷不知道哪一款合适

无刷双4074就可以  电调选好盈水冷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双4074就可以  电调选好盈水冷的就可以

非常感谢,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
狗狗运输舰   可以拉一条大金毛了

网友:
祈 待 試 航 。

网友:
你的船形加重量想要达到20迈有点悬!估计要用直径60mm以上的外转子电机,80mm的桨电机KV值大约500左右,桨轴6mm以上,细了容易变成麻花!

楼主:
用的8mm轴。电机用的有刷。3000转低速的不好买。先测试用,不行的话换汽车电动助力电机。1050转700w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8mm轴。电机用的有刷。3000转低速的不好买。先测试用,不行的话换汽车电动助力电机。1050转700w

螺旋桨不是看转速而是看桨叶外圆的移动速度,如果你用一千多转的电机配80mm的桨,显然桨叶外圆的移动速度太慢了,无论你的轴扭矩是多少都不可能发挥出电机的有效功率,要么轴加增速齿轮,要么更换高转速的电机。

网友B:
给你一个参考,是我自己估算的,螺旋桨外圆速度大约每分钟1000米左右,你可以根据你的螺旋桨直径估算出电机需要的实际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参考,是我自己估算的,螺旋桨外圆速度大约每分钟1000米左右,你可以根据你的螺旋桨直径估算出电机 ...

非常感谢。等实际安装好螺旋桨电机在进行测试

网友(2019-06-22):
引用 网友A:
无刷双4074就可以  电调选好盈水冷的就可以

无刷双4074拉力大概有多少呀?

网友:
这个船型线问题,速度不会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