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图传是怎么了

楼主(2018-09-15):
图传好生不稳定啊!跟天线有关系吗?原来老机架用的是原配的猪尾巴,换新机架之后用的棒棒糖,飞塔布局都是一样的。功率也开到600mw,距离和质量都有明显下降。

这是之前的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yNTE1NDE2O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499ab459c68a77c49ed15feb27f94ffd1
现在这样了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yNTE1NTg3Ng==.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230d72b9e1831ce8ac0fcf49b339474b1

楼主:
技术垃圾,练习中。。。。都不敢飞远的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用棒棒糖距离显著下降,换个大天线就解决了

网友:
好像棒棒糖效果不太好 转接线用原厂的。

网友B:
有可能是你频点没对上。

网友C:
视频一喝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一喝醉了?

那个基本是第一次飞fpv,当时摄像头炸偏了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用棒棒糖距离显著下降,换个大天线就解决了

啥天线?会不会是天线距离电池太近了?

网友D:
这技术真是新手中的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你频点没对上。

可能是,因为,我的眼镜按键调频出问题了,只能用图传调频,对眼镜,看到清晰图像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技术真是新手中的新手

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

('-')加油

网友E:
换回猪尾巴试试。我昨天试了一下,发现棒棒糖效果没三叶草好

网友:
棒棒糖真的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回猪尾巴试试。我昨天试了一下,发现棒棒糖效果没三叶草好

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因为,我的眼镜按键调频出问题了,只能用图传调频,对眼镜,看到清晰图像为止。

那肯定不行啊。图传一定要对准频点才能发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不行啊。图传一定要对准频点才能发挥作用。

眼镜,我也看不出来是啥频点,调出清晰稳定的图像是不是就对准了。

网友:
飞机没调好吧, 飞机极其不稳定。

网友:
你的棒棒糖是否mmcx接头的?

网友:
如果是mmcx直头
拿下来看看裡面的針是否退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镜,我也看不出来是啥频点,调出清晰稳定的图像是不是就对准了。

不是的。接收机有好几个相近的频点都可以有图像的 只不过效果很差 你可以多调几个有图像的频点对比一下

网友:
把我给看吐了

网友:
这种天线原装的不敢肯定,但是这种国内产,我不敢认同,就只是看起来像个天线。

网友:
我估计棒棒糖要成对使用才行,不过只是估计,没验证

网友E:
楼主飞机看上去pid有问题,震动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飞机看上去pid有问题,震动特别大

恩,那东西了我还从来没调,新手嘛,不过那天风很大,六级风好像,顶风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