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16000mah10C的电池能飞什么固定翼?

楼主(2018-09-15):
如题,电池是植保机上用的,能用来飞固定翼吗?什么飞机适合?

网友A:
10C太小了,植保机上能用?感觉只能车船上使用!

网友:
可以啊,只要你的飞机驼的动

网友:
飞机上一般的固定翼至少也要25C的

网友:
飞双子星是没问题的

网友:
能。容量大,乘出来电流也不小。不看容量光看c数都是耍流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C太小了,植保机上能用?感觉只能车船上使用!

16000mah 10c=160a,6s,不够你飞的?

网友C:
其实这电池用于固定翼的话,还是有些尴尬的。
这电池大概1.5公斤重吧,6S,足C数可以持续放电150A,拿100A算吧,可持续保持2200W输出功率。
用螺旋桨动力,理论上10-12公斤拉力没问题的,可以用来做个大型的电动飞机。
不过话说回来,6S用到这么大电流的电机,基本是涵道电机,螺旋桨的比较少。做涵道动力的话,推力大概3-4公斤,没戏。市面上螺旋桨电机6S的大型电机,大概60-80A电流,6-7公斤拉力。
再大的往往是8-12S规格了。这样一来,配套的东西价格就非常贵,不值得了。

网友D:
双子星  云团  胖妞  光环   此类大翼展固定翼

网友:
喜欢胖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C太小了,植保机上能用?感觉只能车船上使用!

电池外皮上印有10C,不确定是不是10C的,但是确实在植保机上用的,已经亲自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子星  云团  胖妞  光环   此类大翼展固定翼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电池用于固定翼的话,还是有些尴尬的。
这电池大概1.5公斤重吧,6S,足C数可以持续放电150A,拿100A ...

淘宝上看了一下,2814-2820的电机都可以用6S电池,电流不到30A,配一个40A的电调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000mah 10c=160a,6s,不够你飞的?

10C是指放电倍率不够,16000的容量很大

网友:
大胖双子星一类的FPV没问题,常规固定翼很尴尬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0C太小了,植保机上能用?感觉只能车船上使用!

160A电流还小?平民玩家没见过超过160a电流的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0A电流还小?平民玩家没见过超过160a电流的固定翼

无语

网友F:
两米以上的飞机都能飞,电池本身重,只要是大飞机都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电池用于固定翼的话,还是有些尴尬的。
这电池大概1.5公斤重吧,6S,足C数可以持续放电150A,拿100A ...

今天称了一下电池重量,足足有2公斤。SEFU牌子,外皮右上角标有10C,是汉和四旋翼植保机用电池,用于植保时,两块6S电池串联成12S用,载药10KG.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米以上的飞机都能飞,电池本身重,只要是大飞机都可以飞。

说的没错,电池本身就2KG重了,所以才想找一款可以用这个电池飞的固定翼玩玩。

楼主:
新上传了图片,大家帮看看。

网友:
fpv载机,挑大的

网友:
双子星,可以驼,没有问题,别问为什么,亲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米以上的飞机都能飞,电池本身重,只要是大飞机都可以飞。

推荐一下呗?有成品机可以选择吗?动力配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0C太小了,植保机上能用?感觉只能车船上使用!

感觉没问题吧,毕竟3000w以上的持续功率这可是4匹马力啊

网友H:
大飞机,大桨 ,低KV值电机,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飞机,大桨 ,低KV值电机,就可以用。

能否给个具体的配置?

网友:
搞个四发

楼主:
指点一下呗!给点见意?

网友:
还救人的无人机,, 我想知道能救谁??不飞丢就不错了

网友:
当电包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具体的配置?

我也不会配置,不过你看看70级固定翼能不能用这个电池。

网友I:
3米的J3,轻松的飞,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电池用于固定翼的话,还是有些尴尬的。
这电池大概1.5公斤重吧,6S,足C数可以持续放电150A,拿100A ...

         分析在理啊  不错

网友(2019-01-08):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电池用于固定翼的话,还是有些尴尬的。
这电池大概1.5公斤重吧,6S,足C数可以持续放电150A,拿100A ...

我四轴悬停电流大概25a左右   用10c  6s15000的富力电池够么 压降会不会很大

网友:
这个电流对于这个大砖头来说,应该没什么压降吧,有条件测一下就知道。

网友:
各种FPV载机最合适了,大胖,云团,双子星之流,配置直接看商家推荐的PNP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3米的J3,轻松的飞,很爽

你飞过吗?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