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论坛美图毒到了,晒一波自己的爱机

楼主(2018-09-16):
装机贴移步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4356
电机改过KV,改KV详情移步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8442

因为飞控关系,装机帖这台已经报废,飞控经常死机。下面的图都是后期换飞控后的改良版。已经有200起落。

带KK保护壳整机280G,飞机么不仅要好看还要够轻。装机么,不仅要能飞走线还要短。从当初的一头劲提升动力电机电调和电池,到一个劲的减重。历时2年

网友:
这个好精致

网友:
极速破多少?

网友A:
这种硬固定xt60的方式已经很久不用了。飞机的高频震动。很容易造成插头脱出来。。

楼主:
不好测啊。没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硬固定xt60的方式已经很久不用了。飞机的高频震动。很容易造成插头脱出来。。

两台飞机都这种固定方式。。。加起来四五百起落是有的。只要插头是紧的不可能松脱。
炸鸡后电池直接飞掉之后公头的菊花就要用螺丝刀拨一下。否则就松垮垮的。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没可能飞松掉,毕竟上天也就3分钟。唯一的不好就是这台机如果炸太狠电池扎带断了可能会报废四合一。直焊在四合一上的

楼主:
老五好久不见。都沉默很久了

楼主:
5051C,这桨螺距适中,迎风面小,综合起来是5040的螺距水平。但是比5040厚实。。。5040太薄了容易在某个低速有共振,5051C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手感柔和。很好的花飞桨。5040的替代品,可以这么认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台飞机都这种固定方式。。。加起来四五百起落是有的。只要插头是紧的不可能松脱。
炸鸡后电池直接飞掉 ...

这是种几率。。喜欢就听听。不在意就当我没说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台飞机都这种固定方式。。。加起来四五百起落是有的。只要插头是紧的不可能松脱。
炸鸡后电池直接飞掉 ...

直升机很多地方要打螺丝胶。为啥?就是震动。。震动可以把紧固的螺丝震松出来。。at60 我我以前也这样紧固在机身板上 一次突然断电。。发现插头掉下来。。也以为是松了。也拿十字螺丝刀捅了菊花。。可再一次松脱。可能是桨不平衡了吧震动大了点。但有时时候难免撞门造成桨不平衡。。。后来 我是全改了短线软连接。。。。身边朋友也遇到过硬连接空中掉插头的。。

网友:
好机 熊猫图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种几率。。喜欢就听听。不在意就当我没说过。。

确定你们松插头的公头没问题的话,趁早换电机吧,那飞机电机震动早就炸的超标了还在坚持飞罢了。。炸鸡拉断四合一是可能的。掉插头绝不可能。而且还有很多60直焊分电板的机型。还是多谢提醒

网友B:
哈哈,你这个图和我们FPV电机的宣传图好像啊

网友:
哇,真好看

网友C:
用的什么电池,机臂多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这个图和我们FPV电机的宣传图好像啊

是这种无底裤的2306.。。我加了KK保护壳看起来不明显。大概上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电池,机臂多厚。

2306啊。。。鸡臂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2306啊。。。鸡臂5MM

不是,我是问用的多大容量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