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遇到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8-09-16):
我新的f4v2 pro今天装好机遇到个问题 刚开始原装固件试了下好好的 我刷了3.51的固件调好飞了一个起落,在插电脑上调的时候 突然断开电脑连接了,而且再也连不上电脑了,端口没反应,但是能刷固件

网友A:
還有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燈嗎?

灯会亮,而且按boot键还能刷固件,就是没任何端口,插上没反应。固件刷错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会亮,而且按boot键还能刷固件,就是没任何端口,插上没反应。固件刷错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首先我不肯定你是那飛控, 是否 omnibus f4 pro v2? 一般刷 omnibusf4 / omnibusf4sd 固件都只會影響uarts, 不會沒了端口。
要看看燈是怎樣閃, 正常綠燈慢閃而藍燈長亮。
若藍燈閃可能飛控有問題

网友:
会不会是电脑方面的问题啊? 删了那个端口,重新装驱动。

楼主:
谢谢 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