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银燕EMAX babyhawk race 解锁转动

楼主(2018-09-16):
求助大神 新买的银燕EMAX babyhawk race  解锁后马达就转动 我把motor_stop 打开也没用新手炸鸡锁定不及时 好费浆 已经坏好多浆了

网友A:
检查 你肯定开了AIR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 你肯定开了AIRMODEL

谢谢帮助 我看了下 新版本貌似没有airmodel了

网友B:
你解锁不转和炸鸡不转是2个概念,解锁不转是motor_stop,炸鸡你要自己上锁,不然还会转,或者没开airmode的情况下油门最低,电机才会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解锁不转和炸鸡不转是2个概念,解锁不转是motor_stop,炸鸡你要自己上锁,不然还会转,或者没开airmode的情况 ...

嗯  就是新手炸鸡了 来不及上锁 浆一直在刮东西 我现在的情况是最低油门还是会转动 在电机控制里 油门是1000不转的 我把遥控油门调到950 解锁还是转动 motor_stop 是开了的 airmode没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就是新手炸鸡了 来不及上锁 浆一直在刮东西 我现在的情况是最低油门还是会转动 在电机控制里 油门是1 ...

现在新版本BF。在配置页面有一个始终打开AIR的选项。去查一下。。根据你说的情况感觉就是AIR打开了导致的。还有。。。怠速没有坏处。基本来说是必开的选项

网友B:
你查下cli吧,看看airmode开没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版本BF。在配置页面有一个始终打开AIR的选项。去查一下。。根据你说的情况感觉就是AIR打开了导致的 ...

嗯 谢谢 找到了  等以后技术好了在让他怠速哈哈 现在不敢 炸鸡了一直在草丛里割草 和挖地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下cli吧,看看airmode开没开

谢谢 我在配置页面下面找到关闭按钮了 之前airmode一直是在模式配置里 移动了位置没找到 谢谢